[液晶螢幕] MOZO 1980 LCD 維修

楼主(2010-11-13):
拿到 ~閃 ~........高壓出問體 ~~...拆吧 ~
拆難拆的 殼~......... 花了 好久時間 才拆起來 ~

空焊 高壓處 ~ 全都 補焊 ~
5706 *2 擊穿... 哈哈 是軟的 ~

換上4顆 `
....
量下

完修 熱機 `..

网友:
好久沒有看到C大發實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愛ㄟ董ㄟ  你要低 電源IC明天拆給你 有找到版子可以拆

网友:
不錯~又看到一個修復實例了~

网友:
C大撿到軟的~~
恭喜阿~~19吋4:3才是王道~~

网友:
這一台粉難拆,5706燒毀是虛焊造成的
看起來好像benq的故障
可愛大.....感謝分享~

网友:
C大撿到軟的~~
恭喜阿~~19吋4:3才是王道~~
引用 网友A:

4:3 的螢幕, 好像愈來愈少, 愈來愈難買了..

說實在的, 我用不慣 16:10 的..

网友:
不好意思, 借個圖..

如圖紅點的膠帶, 有何特性, 如耐熱、絕緣.. 等..

常在 LCD 螢幕內看到..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猜想的   應該是防止 去拉到 線吧 ~那種線 很容易 ~斷掉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是耐熱膠帶啦
一捲不便宜ㄚ~~

网友:
恭喜C大完修,蠻明顯的故障點,又賺到一台螢幕囉!

网友(2011-02-05):
有很細的線在閃動可以先換VGA CABLE 試試

或是5v電源雜訊

网友(2011-06-24):
剛好今天也發一篇一樣的!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ev=-1&next=2967

网友:
真的很難拆的殼
之前修過一台也是c5707燒掉

网友:
c5706壞的真普遍!!

网友:
我之前也修過,不過修好了還是會擊穿,後來換到沒有得換,就換了公版材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