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電磁爐CS-J8更換IGBT跟橋式後~振諧電容掛點~完修[已解決]

楼主(2010-11-13):
小弟有一台歌林的電磁爐~型號為CS-J8最近發生保險絲燒斷的現象
在論壇裡面查詢到相關問題後
將散熱片下方的橋式整流器GBJ1506跟IGBT電晶體GT60M323經過測試為損壞後
都更換了新品為橋式整流器KBJ1506跟IGBT電晶體1MBH60D-090A
並且也將振諧電容一併更換掉換成630V 334K的塑膠電容
甚至連全新電壓比較器IC(內建4組)LM339N也更換新品(以防萬一是為故障導致IGBT損壞)
但是經過送電之後那顆振諧電容630V 334K的塑膠電容反而變成開路(完全無容值)
導致加熱燈一直閃爍
不知道是否是哪邊出現問題
小弟有想說會不會是震諧電容必須為能夠承受高頻率的才行
還是IGBT上的溫度電阻出現問題還是線圈盤上面的溫度電阻有問題
麻煩各位大大請教教導~非常感謝~

黃色圈圈部分為更換的地方

原本電磁爐上面的零件規格表

更換的零件規格表

超頭痛的~不知道振諧電容是不是需要用到高頻平滑濾波電容
高頻平滑濾波電容

在台中的今X電子購買了飛利浦金屬薄膜電容 250V 0.33uf 更換後能正常使用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希望能幫助更多大大能夠順利完修

网友:
诶......
怎麼跟我之前那台長的一樣(雖然是東元的)
http://www.chengtung.com.tw/c-product-main.htm 廠商
你需要的是這個http://www.chengtung.com.tw/c-pro01-2.htm
看廠商能不能賣你
早知道我當初就去找廠商
問能不能買
說不定就好了~~~~~

一般的塑膠電容導致電磁爐又掛點
我就把電磁爐拆了

网友:
偶覺得應該叫諧振電容啦

网友:
那顆諧振電容的確是很容易故障,因為它才會燒到那些 IGBT,規格沒弄對會再炸開,維修時不可不慎。

网友:
容值要對喔!上次我烏龍修的那台使用了好一段時間後又掛了,將近一個月都不能用它煮開水了!但不是保險絲掛掉,而是電容爆掉,今天老爸去買了電容,換完之後,又可以正常出任務囉!
諧振電容不是濾波用的,而是要儲能震盪用的,注意容值、耐壓正確就可以了。
今天老爸買的電容,是買電風扇啟動電容那種的來更換。

网友:
我上次有修過一台 , 如果是 IGBT 上偵測溫度 電阻有問題 , 並不會有這種現象 !!

在測試時我忘了接 , 結果只是散熱扇狂轉 , 並不會出現警告 !!

反而是偵測爐面溫度 (中間的那一顆) , 沒有接就會出現問題 !!

楼主:
到後面我也是換成電風扇在用的啟動電容~
只是我用的容值太大 用成 1UF 250VAC
變成一開始正常經過2~3秒後又變成閃爍
反而用630V 0.33UF反而會開路(無容值)

我在想會不會是跟250VAC(後面這個AC有關)
還是因為需要用到高頻率的電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在電磁爐中, 這個電容值一定要正確, 否則和控制電路中的 PWM 頻率不一樣, 自然無法正常工作..

電磁爐電路比起微波爐.. 等要複雜多了..

建議你把壞的電容拿去比對買, 不可隨意買個電容, 否則功能不會正常的..

楼主:
難怪用1UF的電容反而無法使用
不知道用金屬聚丙烯電容器X2能不能使用
X2的意思是什麼壓
先去爬文一下

网友:
X2是用在EMI濾波器中跨接在L/N線上的電容。
諧振電容不能變的是
1.容值,改變後諧振點會變,工作不正常
2.耐壓,諧振電容注意的是交流耐壓(VAC或是毛毛蟲符號),而一般電容標示的是直流耐壓(DCV或一直線一虛線),一定要符合耐壓,不然會再變成蛇砲或開路
3.種類,要使用同種類的電容(一般使用高頻化金屬皮膜型),不可看到容值相同就抓來用

网友:
請問狼大諧振電容不能變,可是如果買不到一模一樣的,有沒有容許範圍

因為小弟上次修的東元電磁盧,324諧振電容容值剩不到2%,可是只買的到334的
還有不接IGBT跟橋式整流,MCU會不會動作,因為這台上次盲目換IGBT跟橋式整流(那時沒買電容表),結果上電立刻爆,這次為了避免歷史重演,在沒上IGBT、橋式整流、諧振電容、線圈盤時先上電,結果連個屁反應都沒有,HT46R47MCU電源5V沒問題,4MHZ晶震也換了,TA8316AS驅動IC電源也沒問題,是否需要先上IGBT、橋式整流、諧振電容再上電MCU才有反應

网友:
1.可以用串/並聯方式,盡量達到原先容值
2.要看線路,一般未接功率元件的確有可能因電路保護而不動作,這時可以使用電源維修用防燒負載,避免發生再次燒毀現象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小弟認為應該有很多大大跟小弟一樣都是在於振諧電容上面傷透腦筋
希望小弟能夠幫上著各忙
非常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萬分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第一次看到電磁爐內部

网友(2010-12-30):
請問大大,保險絲旁黑色電容之規格,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個是X電容
而X電容靠近AC輸入的兩個接點(保險絲旁的電容)
3.3UF 3X0V唷但是記得要買AC用的唷 或者是有毛毛蟲圖案的 ~
也就是 3.3UF 3X0V AC or ~ (有這種圖案的)
總歸就是一定要買交流電使用的喔
不然會會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會這樣請教,是因為好久以嘗試修復失敗,壞的已經丟掉,見同型帖子出現,心血來潮想再玩玩,再請教哪保險絲的規格,謝謝

楼主:
電磁爐~~好像都是固定會壞幾個地方~如IGBT~橋式整流器~振諧電容~X電容~還有一個很多腳的(熊熊忘了)
保險絲會燒斷的話~都是以上的東西要巡過一遍檢查檢查
比較少壞掉的如溫度保險絲~儲能電容等等
保險絲我有點忘記了~250V 10多A~我要找找看應該我還留著殘骸...
還有那個很多腳的一PCS不會很貴~~寧願跟著換一換會比較安全唷~
還有不要裝上線圈去測試唷~~先把線圈拿掉在上電~~會比較保險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指導

网友:
請問X電容的用途,因為小弟看電路圖覺得像是濾雜波用的,這顆容值不正確會有影響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X電容通常比較著重於耐壓值~~容值影響不大~~
假如你會顧慮到的話~就盡量不要差太多或者差太少摟
還有要注意的是是否適用於交流電還是直流電
使用錯誤的話~可能就.......輕者電容膨脹~重者這個我就不清楚~@@
就挑選耐壓值高一點(不能低於原廠的耐壓值)
還有一定要買到適用於交流電的唷
X電容上面會有標示VAC或者 ~ (這種符號的)
你可以再第一頁參考狼大所回應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互相幫忙摟~~
因為電磁爐的維修也讓我了解了很多
也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不過最新的狀況是,因放太久才修,那個爐心溫度探頭好像不見了,這下白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爐心溫度探頭??
該不會是溫度電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就是線圈盤組裝時,中間那個(有鋪白白的)

网友:
只好等下次有撿到舊品殺肉再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個應該是用來隔絕溫度電阻跟線圈接觸的東西而已
找個耐熱又不導電的下去用應該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粗心的我是把整組溫度電阻(或叫熱敏電阻)含線頭及絕緣隔熱棉都搞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