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HP 478 P4 865GV, 跑不進WINDOWS

楼主(2010-11-13):
這片主機板是小弟朋友的,拿給小弟玩玩看
跑不進XP,重灌過也一樣,卡XP
本來以為是軟體 和自己的問題
送修後,廠商告知 是主機板有問題

問題:本來是跑不進XP,讓在小弟家幾天後,剛剛小弟測試,發現這台開機會先跑記憶體MB數,但跑很慢 1.2.3.4.....255.256MB
後來小弟裸機測試,開機完後就出現錯誤畫面,難道是HP的BIOS 和別人不一樣? 不然正常ASUS 或是 MSI 或是技嘉都會顯示 你沒有開機的東西...

按照上面解釋,小弟有把CR2032更換了,一樣和剛剛一樣有問題的畫面

接上DEBUG卡,出現2C

主機板無爆電容
所以小弟把MOS的電壓標上,上來求助

▲為了方便看,小弟把主機板分割為4個區塊, 來拍

▲1號圖- 主機板左上方

▲2號圖 - 主機板右上方

▲3號圖 - 主機板左下角

▲3號圖 - 主機板右下角

小弟有爬聞過,有人發佈一篇ACER的主機板,結果疑似南北橋晶片 有空焊.    但小弟不確定,所以上來求助看看....

网友:
都能post囉!所以空焊的問題就不要去考慮了!沒那麼容易空焊。
錯誤訊息,BIOS有沒有設定過呢?電池有沒有電呢?還原BIOS設定值試試。

网友:
我也認為先讀取預設BIOS或是更新BIOS試試

遇過壞MOS的通常都會不開機,因為MOS供給的電源都是重要IC較多

网友:
大大這張主機板真眼熟
還有那張hp標誌的貼紙下應該就是主機板型號了,可以撕起來看看~
會不會是[HP P4 865GV/雙通道/內顯/華碩OEM]

网友:
更換一之記憶體~~~或更換插槽~~~測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
  電池已經換新過了,換新過程中,大概就BIOS 重置了(我等快1分鐘才接上新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好:
多重開機幾次後,他會出現已載入BIOS default 設定,至於不管怎樣.都進不了BIOS裡面,且小弟也想更新BIOS 礙於不知型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您好:
  試過了,一樣沒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大好眼力阿.

小弟剛剛把那塊HP貼紙撕除後,上面是寫P4SD(不知是不是那個型號,但小弟想想應該是865晶片)
因為板上CPU是P4 2.8G 1M的,
之所以會想修就是因為是正P4的CPU FSB 800 且還是2.8G支援HT的,如果修的好 還是有可用之處...

楼主:
小弟剛剛爬文,似乎找不到這塊主機板的BIOS....
請問一下哪位大大知道哪裡有嗎?

网友:
hp的主板在開機時也會偵測系統風扇是否有接上,如沒有也會po"chassia fan not detected"

网友:
按 <F10> 不能進入 bios 嗎 ???

這還是必須要進入 bios 裡修改時間 !!

及一些選項 !!

网友:
能開機不能進系統,一般大多是記憶體的問題,有時換新的記憶體模組也不一定有效,小弟才疏學淺,這幾天就處理過這種問題,一開始正常開機進系統後頻頻重開,重新安裝系統都不順利,檢查過光碟、HD等都正常,後來換插單條記憶體於PORT4,問題就解決了,可見問題是出在記憶體插槽,我沒檢出故障原因,保固內送回原廠檢修,送回後即正常使用。希望能幫你找到檢查方向。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回覆,小弟終於搞好了
首先,小弟先灌XP SP2,發現OK
但是一上SP3 不管哪片光碟都是一樣,無法成功進XP

小弟左想右想想不出原因
為啥SP2 可 但SP3不可
最後在大大們指引下進入BIOS 更改完時間後
終於OK了
小弟猜  應該是水銀電池沒電,BIOS時間自動歸零,加上HP這塊BIOS 似乎和我們常碰的不一樣
若不調整,則每次開機都會出現警告訊息
還有就是可能還原的時間為SP3 還沒發行時,所以也無法進XP

過程中 小弟有發現BIOS似乎有點虛焊,以及拔除主板上一個JUMP,不過怕自己功力不足反而越用越糟,所以壓一壓,可以開機 正常進BIOS 以及進XP 小弟就完工了

▲拔除的

▲正常運轉了

最後進XP後開EVEREST 驗主機板的身分 PS:抱歉,小弟還是不知它是哪個型號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大大...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實我比較好奇是大大你的這個問題
小弟之前華X牌的也出過這個問題
只是東西是小弟朋友的
所以 小弟就慢慢測試,發現和大大您陳述的一樣
好在板子有保固,一樣送修
回來後,變成相容性好一點而已,送去前只有PORT4可以 送回來只剩PORT1不行
華碩是告知,可能記憶體顆粒不穩定造成    久了問題才會出現...

但是小弟好奇的是難道是 記憶體周邊的電解電容壽命到了,導致記憶體電源上面的雜訊變多,導致記憶體出問題??

网友:
這是官網的主板連結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p;docname=c00795930
用google搜尋「P4SD」就能找到相關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大大,小弟剛剛有看到了,這塊板子為ASUS 代工生產
那麼,BIOS 可刷回ASUS 的?? (因為看HP這種不太習慣 = =)

网友:
回覆 17# cools0607

雖然是石頭店代工,但華碩沒有實體產品與之對應,那麼也沒辦法刷成石頭店的BIOS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