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國際牌洗衣機不進水簡易維修參考!
火..

楼主(2010-11-13):
國際牌洗衣機不進水簡易維修參考!
故障情形:不進水
今天輪到誰洗衣服!

网友:
那麼
原因是密封不良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裡本來就會有水,
應是材質不好!

网友:
原來不進水 【是進水閥】的彈簧與鐵心 【生銹】

ps: 這個壞掉 就要自己【站在洗衣機旁邊 等5~10分鐘】【手動~用水管把水 灌入洗衣機】~
如果不修理~也是很耗時間的!! 》《

网友:
又是一個很棒的維修實例...感謝分享....

网友B:
為什麼黑手總是要把零件開腸破肚,五馬分屍才甘願?

楼主:
為什麼黑手總是要把零件開腸破肚,五馬分屍才甘願?
引用 网友B:

追根究底!

网友:
又學到滷大的技術經驗.感謝滷大經驗.技術分享.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一般遇到生鏽機會不多.水垢.雜質阻塞比較多.一般分解清潔乾淨後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
換上一顆比較妥當

网友:
為什麼黑手總是要把零件開腸破肚,五馬分屍才甘願?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黑手. 是高手才這樣幹.
為什麼要拆.
有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又學到一招~~~厲害厲害~~

网友:
感謝分享,又學到

网友:
謝謝分享,將來如果有碰到可以來DIY一下.

网友(2011-05-17):
家裡有一台卻是一直進水,直到滿了淹水了也一直進,
後來有請維修的來看是水垢造成,經過他的吹氣後暫時解決,
不過要完全治好聽他說要洗內槽。

网友:
我家的是東元的,又因為用地下水,不進水或不停水常常遇到,
過去我都是拆呀拆的,後來我找到一個簡單方法,遇到問題時,
打開進水接頭,在濾網的地方倒幾顆檸檬酸,等它1~20分鐘,重
新裝回水管,哈!OK了,屢試不爽,已經好久沒拆那個部位了。

网友:
我也也是用地下水看來要準備一些檸檬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黑手總是要把零件開腸破肚,五馬分屍才甘願?

因為您的手不夠黑!

网友:
以後遇到洗衣機不進水就可以往這方面查了,謝謝大大發表的實例

网友:
又多知道一個維修地方
真是不錯的分享  謝謝大大

网友:
不進水大都是這顆進水閥問題,水量變少常是進水閥前濾網堵塞

网友:
原來如此阿,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