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聲寶電視型號TVB-2085有聲無影

楼主(2010-11-13):
我有一台聲寶電視型號TVB-2085.電視有聲無影但AV顯示正常.已更換影像IC及調諧器.還是無法正常顯示.因本身不是電子科系.維修只是興趣.請教各位先進該從何處維修.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試過調整中周嗎?那有的是中周跑掉所造成的.

楼主:
回復 1#
有試過調整中周.但只出現彩色的條紋.還是沒有影像.有可能是壞掉嗎.還是調整的方法錯誤.

网友:
調諧器電壓有正常嗎?
尤其33vn_131|

楼主:
回覆hue505840
請教調諧器電壓該從何處量測.謝謝

网友:
調諧器機本電壓先確認一下,5v,9v,33v,可否把基板照片貼出來大家煙酒煙酒呢

楼主:
回覆阿六
不好意思.弄了老半天.就是無法上傳圖片.能敎我如何上傳圖片嗎.

楼主:
回覆阿六
我有大概量一下.只是不知道方法對不對.我是把三用電錶的負級.量調諧器的外殼.正極量調諧器腳位.測得有32.3X1   8.9X1    5.1X2  5.3X1  6.4X1兩支無電壓

网友A:
中周有3顆:SIF(聲音)PIF(影像)和AFT.
其中AFT的調整方式和其他兩顆不同:你要在兩頻道持續互換(用遙控較方便)的狀況之下調整,調到跳台之後會瞬時鎖定頻道不會跑掉即可.
調整順序PIF-AFT-SIF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那量測結果大體上來說是正常的.

网友:
請問中週電容漏電該怎麼測量 是否都是用10P電容都可以代

网友:
中周電容一般來說是和線圈並連的,那無法在中周上直接量測,但又無法拆下來量.
一般都是直接從裡面攪破之後再從PCB底板上重接一顆,約10PF即可.

网友:
中周電容一般來說是和線圈並連的,那無法在中周上直接量測,但又無法拆下來量.
一般都是直接從裡面攪破之後再 ...
引用 网友A:

    中周有3顆:SIF(聲音)PIF(影像)和AFT.

3顆都用10pf的嗎

网友:
有聲無影 那聲音是雜音 還是節目聲音
AV SW (40xx)找看看 換看看
中周看各廠牌皆有不同 要亂轉前 先做記號
不然中周亂調要調正很煩

网友:
PIF(影像)和AFT, 兩個中周外殼,有編號可以報上來,或許有記錄可以告知幾P

楼主:
回覆seaff2010
是節目聲音.AV則有聲有影正常顯示.
AV SW (40xx)是IC嗎.板上我只看到兩顆8隻腳的IC.
編號是24LC028及TDA7267請問是哪一顆呢.請大大指點.謝謝

楼主:
回覆正一
中周我只看到兩顆.影像中周編號1031.另一顆1086A

网友:
回覆seaff2010
是節目聲音.AV則有聲有影正常顯示.
AV SW (40xx)是IC嗎.板上我只看到兩顆8隻腳的IC.
編號是 ...
引用 楼主:

    最好貼個圖比較好知道你的 CPU 影像IC 是哪一種 比較好類似的圖
    TDA7267是聲音 看來記憶IC24lc028嫌疑很大
     之前遇過tvb-2086 RF跟AV 都诶有 記憶IC換就好
     如果經濟許可 可能要替換看看(買的時候要問他有沒有灌資料不然沒用)

网友:
請依照 小國大 說的調整 中周有3顆:SIF(聲音)PIF(影像)和AFT.
其中AFT的調整方式和其他兩顆不同:你要在兩頻道持續互換(用遙控較方便)的狀況之下調整,調到跳台之後會瞬時鎖定頻道不會跑掉即可.
調整順序PIF-AFT-SIF
我的記錄是1086沒有A字是聲音用68P,如果你聲音中周沒有給它調整到, 就不用調整,也不要動它
中周我只看到兩顆.影像中周編號1031.另一顆1086A ,, 那你就換影像中周27P後在調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一大請問TRF 6020D  TRF 1060D  TRF1065D
TRF  1114  各用幾PF的   麻煩告知   謝謝

网友:
只有TRF 602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