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notebook 很多時死機

楼主(2010-11-13):
按鈕都無反應 拆開看懷疑CPU風扇有時不動 因一開機時見風扇會動更着很快就不動  更着再過若幾分鐘又動
有陣時熄機再開機試風扇又沒有停頓 拆開風扇清潔都是這樣 想問有甚麼方法整 是底板壞還是風扇壞  請指點謝謝

网友:
檢查變壓器看是不是老化快壞了。

网友:
看一下變壓適配器的電壓是否正常,加負載後有沒壓降情形,有的話就換掉他,不然就拆開檢修,應該是裡面電容爆了。

楼主:
謝謝回覆
適配器電壓正常 若死機熄機再開就無事 但用一陣可能又死機

网友:
是用電錶量而已嗎??這樣不準哦!

我有一台IBM X21。要壞時症狀與你的很像,要開機不開機的,運氣好可以開的話就可以一直用。愈用愈難開機,直到有一天就不開了。我一直都沒有懷疑是變壓器,因為可以開機時都不會斷電。

開不了機後,換一個變壓器時,X21仍然完全正常,才發覺是變壓器故障了。

狀況不一定一樣,但一定要查清楚。

楼主:
會不會ibm t20本本cpu風扇到某一個溫度才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