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出][全新]安泰信 Atten 204R 無鉛焊台

楼主(2010-11-13):
大家好!這篇其實很早已經發過了,這是一位朋友從大陸買的全新安泰信 Atten 204R 無鉛焊台,只開盒檢查配件是否完整。
因為當初他想換熱風槍,所以想賣掉它,但是我貼在版上沒人購買,所以最後他又帶回去了。
今天遇到他時,他要我再貼上來問一下有沒有人想購買,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貼上來。
這是比較專業的機種,一般使用者不要考慮購買,因為太浪費錢了。
要問賣多少錢對吧!大家自己去淘寶網看一下,找最便宜的那一個,我來跟他喬。
我自己也是用這台,這台加溫非常迅速,算是很成熟的機種。

以下是這台的簡介︰

AT204r
專為無鉛焊接設計
輸入電壓:220V
頻    率:50Hz/60Hz
輸出電壓:26VAC
溫度範圍:200℃~480℃
溫度穩定度:±3℃(空載)
功    率:80W
烙鐵咀對地阻抗:<2Ω
烙鐵嘴對地電壓:5mV

功能:
1.         烙鐵嘴與發熱芯一體化,回熱極快,特別適合無鉛焊接
2.         升溫迅速,溫度穩定,最高可達500℃
3.         功率充沛80W,並隨焊點大小變化而變化
4.         分體式設計,容易擺放,可隨意組合
5.         手柄輕巧,長時間使用不感疲勞
6.         發熱體低壓供電,無漏電無高頻干擾
7.         防靜電效果好,烙鐵頭漏電壓<0.5mv
8.         烙鐵架封閉式設計,防止被燙傷。
9.         烙鐵嘴可根據客戶需要隨意更換
10.       外形美觀,使用方便。

网友:
無鉛焊台指的是製造本產品符合無鉛規格嗎?

因為跟一般焊台好像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問題你問倒我了,它本體零件是否無鉛製造我不清楚,但是這幾年的電子產品大概都是無鉛的。

网友:
無鉛焊台指的是製造本產品符合無鉛規格嗎?

因為跟一般焊台好像一樣。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使用無鉛的主板上,回溫和熔錫的表現較一般的焊台好。

网友:
這台應該就是所謂的高週波烙鐵.好幾年前就想買.價錢太貴.買不下手.......

网友:
要問賣多少錢對吧!大家自己去淘寶網看一下,找最便宜的那一個,我來跟他喬......。

引用 楼主:

Atten 204R   最低的價錢 RMB 423. - 近台幣 $2200.-  有需要的考慮吧,有可能有發票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w大  我有興趣  2000  含運願意賣 如果願意在pm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幫大家查詢,他是私人買的,不會有發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台不是我的,我朋友下星期二回來,這段期間如果沒有人出價比你高,那你就是得主啦!

网友:
小弟最進買了他的306h感覺還不錯
敗了一台返修台目前摸索中

网友:
這台看起來很漂亮..

但看了下使用的是 220V 的電壓.. 不知是否能改成 110V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陸的東西都是220V的,但是有些機器裡面的變壓器有110V的抽頭,這個要拆開看才知道(當然也有專為110V的機種),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用220V的機種,對家庭內的配線電流負擔較輕,反而比較安全。
我常常對人說,一個好的政策不見得能執行,就像220V的電源,明明一般家庭有220V,但是絕大多數的電器用品還是用110V。
例如一台電鍋的功率是1100W,如果功率因數不計,用110V需要10A,使用220V只需要用5A,看似一樣,但是電線上的損耗卻非常可觀,所以用220V電源的話,電線可以不必使用那麼粗,烙鐵是還好,但是熱風槍就不同了,它動輒數百W,預熱台更嚇人,用110V反而危險,所以如果大家有買功率較高的電器產品,多選購220V才對。
有人說220V電壓比較高,相對也比較危險,我認為這個觀念也不見得正確,一般家庭是使用單相電源,N相是接地,也就是你接觸到的220V還是只有110V,同時接觸兩條火線的機會並不高。
那為什麼台灣不統一使用220V,我認為那是政策問題,大家想一下,如果政府規定從明年開始,所有的電器產品統一使用220V,那誰會跳腳?全台灣家庭大概除了冷氣機外,全部要買新的,所以是全台人民會跳腳。

消防器材有一種三孔插座是紅色的,它跟一般三孔插座規格一樣,原本它是用來當發生火警時使用的,平常一般插座會供電,而這種紅色插座是沒有供電的,但是發生火警時,一般插座會停電,而這個紅色插座卻有備用電源供電(發電機),以供逃生或滅火裝置使用。我們可以買這種紅色插座來安裝220V,這樣就可以跟110V插座做區別。

网友:
我這個人...常會處在失神(一邊發呆一邊做事)的狀況...
所以我是主張110V跟220V不能互插啦...以免誤插...

我前陣子有去掏寶網買便宜的熱風槍跟恆溫烙鐵來用...

我還另外買冷氣用的220v插頭跟插座來轉接...

楼主:
本來說星期二才回來,結果今天就把焊台拿來了!
playart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台電一直很想統一成220V, 不過就像W大提的, 台灣家用電氣絕大多數是110V, 工程太過浩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ok 確定要賣再通知我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發給你短消息,請查收。

网友:
比在中國買還便宜,而且還是全新的。一定超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這個方法是比較一勞永逸的做法,這是台灣220V專用插座。
不過大陸也很奇怪,我記得大陸的220V插座是另外一種三插頭的,它的三支腳都是扁的,而不是像台灣是兩扁一圓,而這台安泰信的焊台,它卻是台灣兩插頭一大一小那種,可能是知道台灣要用,就幫你改好了吧!

网友:
剛google,有一篇"世界各國電源插頭插座形式 "
http://www.backpackers.com.tw/gu ... 7%E5%BD%A2%E5%BC%8F

文中有提到大陸有用到 → A型、C型、I 型

w大說的應該是I型
http://www.backpackers.com.tw/gu ... 5%BC%8F#I_.E5.9E.8B

台灣的是這種A型 跟B型 的轉接座.....奇怪...這篇文章沒有列出台灣的冷氣插座
http://www.backpackers.com.tw/gu ... 5%BC%8F#A_.E5.9E.8B

.

网友:
好便宜啊~太晚看到了~

网友:
請問 大陸製的高週波烙鐵 會比HAKKO 936ESD好嗎

网友:
如果HAKKO那種價格還做輸人家,那日本人該去切腹了。

應該跟其他烙鐵一樣,HAKKO會比較好一點點(貴也就是貴在那一點點)。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錯!就是這種型的插頭。

网友:
無鉛焊台...應該是指用於無鉛製程產品上使用的專用焊台

网友:
我自己也是用這台,這台加溫非常迅速,算是很成熟的機種。

正巧wish大是用此款【無鉛焊台】
能否發一個【操作實例】【拆個【某個需要用這臺無鉛焊台】的  小零件】【再回焊回去】
如果【大家都知道】好用與【好用的點】的話~
說不定 會有人要【團購的】<-->因為有些【SMT】零件~   熱風槍【也是拆不來的】^-^

网友:
請問一下,這台目前是賣出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經賣出了!
不好意思,忘了標上已售出。

楼主:
請問playart無鉛焊台好用嗎?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我朋友今天早上來找我,要我問你一下!
結果我忘了,剛剛又打電話問我有沒有問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