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S800D-X---CMOS故障

楼主(2010-11-14):
請教W大開機自檢時總出現"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s"的提示,
此時必須按F1 ,Load BIOS default才能正常開機、我有換一顆電池結果無效。劃紅色的零件已更換結果無效,要如何檢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是 BIOS故障 有兩種方法1去華碩網站下載BIOS回來存入3.5吋磁片按照步驟更新 2 BIOS取下重新
燒錄

网友:
建議一下樓主, 發問時不要指名誰來解答, 這在公開論壇不太適合..

若指名, 是否限制別人不要回答呢? 被指名的是否一定要回答呢?

网友:
換電池後有還原成預設值嗎??????

网友:
linsh123456 大
1.此信息為主機板保存的CMOS信息出現問題
2.您更換過電池無效,可能是BIOS資料有問題或CMOS供電電路方面,再來南橋了,由簡到繁方式檢修。
3.下次發帖建議發在主板維修區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