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82開不起來

楼主(2010-11-14):
開機後燈亮,有過電,螢幕無顯示,主機板鳴叫    一長兩短聲    是什麼零件故障,要往什方向察.

楼主:
這是筆電

网友:
你的 BIOS 是那家的.. 要先說一下.. 每家的 B 聲有不同的解釋..

一長聲二短聲, 應該是 Award BIOS, 一般是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楼主:
但偶而還開得起來,但機率很低,這也是顯示晶片故障嗎?

网友:
一長兩短=顯示卡
空焊了吧
裸板手壓顯示晶片開機看看

楼主:
我去試看再向大家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