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電源供給器

楼主(2010-11-14):
小弟有一台電腦會自動重開機
本來以為是記憶體故障
換了一支記憶體後也沒有用
就把電源拆下結果發現有一棵電容有凸出的現象
以為更換此電容就可以了
突然發現電路板旁邊一棵電阻
有燒焦現象
想請教有經驗的大大
這一顆R21電組是甚麼規格?謝謝

网友:
手邊剛好有一顆同機型,不過稍微小一號的 ST-250BLV
拆開來檢查,那一顆R21也是跟你的一樣,外皮全沒了
我的量到的阻抗是20K歐姆
不過這個電源是好的,目前使用上還沒出現異狀
以上是我查到的狀況,給你參考

网友:
那是 1k..1/8w.

网友:
沒錯,是 1K。
你的情況跟我的一模一樣,我的是無法開機,換了兩顆電容跟電阻之後,可以開機,但是偶而還是會當機,目前還沒修好。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61-1-1.html
期待你可以把它修好,讓大家知道換了啥東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
不過,既然是要維修,那就換好一點的,改成 1K / 1W 囉,不然用久了他還是會再燒掉

网友:
樓主可以多多利用搜尋功能爬爬就文喔~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highlight=ST-300BLV
因為我昨天也在修這顆...給您參考參考~

网友:
R21 1K  1/4W 可以換到 1/2W
R25 22Ω 1/8W 可以換到 1/4W 位子有點擠 小心銅箔(翻)
這是七盟ST-250 ~350 系列的通病
幾乎都會燒到變色
再來就是
C14 1000u/16V
C21 470u/16V
會微凸

5Vsb異常的話
除R25 22Ω  以外
R27 560Ω 1/8W
R28 1.5K 1/8W
R29 1.5K 1/8W
R33 1K 1/8W
也要檢查看看

最愛撿七盟ST-350 來用了ㄏㄏ....

网友:
上次我也修一棵七盟st-350的電源供應器
大部份的故障點,與各位前輩所講的相同
將這些故障點,記下來,下次故障時,
再買相同的零件即可

楼主:
今天去買了零件
一顆電容、一顆電阻
換上後測試了數個小時,沒有再發生重新開機的問題,正常使用中~

謝謝大家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