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整流橋四腳怎樣用三用表電阻擋測好壞

楼主(2010-11-14):
請幫忙謝謝

网友:
不知您是否會量二極體

網路上找到一張圖給您看

橋式整流的內部電路圖

网友:
請幫忙謝謝
引用 网友A:

附圖是一橋式整流的圖, 我隨心畫了一下..

二極体只要在二極体的 + 加正電壓, - 加負電壓, 好的會導通, 反之不會通..

要注意的是指針式及數位式電表的正負極測試棒內的電壓正負可能不同, 所以要先確定你電表紅色及黑色測試棒的正負極..

以附圖來說, 有四個點:

會通:
AB
CB
DB
AD
AC

不會通:
BA
BC
BD
DA
CA

那麼就應該是好的.. AB 由於兩個二極体串聯, 電壓降約 1.4V 左右, 有的電表可能量不出來, 所以可不測 AB, 只測其它四個亦可..

网友:
有來就有收穫,謝謝啦!

网友:
wish 大有發文過,用搜尋wish大的文章就有了

网友:
感謝感謝

知識就是從各位老師前輩講解才得到的

謝謝這裡的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