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W跟30W的環型燈管

楼主(2010-11-14):
請問我這帖要PO到那一區阿???
PO到家電維修區好像也怪怪的...因為只是使用問題...

這是我DIY桌上的放大鏡燈

剛剛才發現....DIY桌上用的是燈應該是22W的環型燈,有可能是下連結這款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2660101

但我之前不知道,是去大潤發買這種30W的環型燈,
這30W的環型燈, 比我原本的燈管大一點點...所以當時我是硬塞進去燈罩內...但我也用這30W的一段時間了..
請問30W的燈會造成"燈的電路"日後產生問題嗎???

网友:
應該只是差在...ph牌的是省電的~東亞的是標準的~
但ph牌的壽命短一點~亮度也較小~
如2呎的日光燈ph牌的是做18W的~別牌是20W~

网友:
好奇大:  我軟體不行~硬體不強~給鬼給怪最厲害~
 算你利害!我敗給你了!

网友:
應該開闢一個 DIY 成果發表區。

看起來很不錯,你那個是從日光燈後面看放大鏡的嗎?

楼主:
應該開闢一個 DIY 成果發表區。

看起來很不錯,你那個是從日光燈後面看放大鏡的嗎? ...
引用 网友A:

這種使用方法...
是人在燈上面看...零件放燈下看...跟一般放大鏡用法一樣...

其實我用放大鏡機會並不多...因為在家中diy...碰到小零件機會並不多....
我買這種燈...是因為有燈罩...燈比較不會太亮...方便我喬燈光...以便邊拆東西邊拍照...

ps:
我在#1圖中的兩個放大鏡燈(一個夾具型、一個檯型),活動力我還是覺得不夠,所以一直想買落地型的活動燈...

落地燈...台灣網拍我沒看到...掏寶網很多賣家有賣...只是我想運費應該也不便宜...所以一直沒去買...
http://s8.taobao.com/search?q=%C ... ;unid=0&mode=63

前天星期五逛露天網拍時,有看到一台二手的落地式放大鏡燈(賣家當時寫的名稱是『美容放大鏡』,我想應該是照客人臉部、頭髮用的 ),跟下面兩台美容機一起同時賣...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8910906?u=toto3240

賣家簡介說..用不到半年,我就買了,明後天我就會收到(其實星期六快遞有送來,但我剛好人不在家)...
下圖是賣家的照片...雖是2手...但應該蠻新的(腳架塑膠套還未撕掉).含運1550元...

网友:
呵!呵!Y游大可以開美容護膚坊了!
歡迎光臨!

网友B:
這種的算是專用燈管,電子材料行可以問看看,
我的放大鏡檯燈是裡面的電路板故障,
找不到零件,後來就塞了一顆白光省電燈泡進去,
至少壞了較容易買到,但是亮度不均。

楼主:
呵!呵!Y游大可以開美容護膚坊了!
歡迎光臨!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算是專用燈管,電子材料行可以問看看,
我的放大鏡檯燈是裡面的電路板故障,
找不到零件,後來就塞了 ...
引用 网友C:

之前換燈管沒去注意電路板上的零件...印象中電路板小小一塊...好像上沒什麼零件...

不知道燈管的的電壓是不是都一樣...下面有一個27w的電子安定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5590864#auc

惜物網也有環型燈具在標喔...燈管壞了,但燈座尚可使用,
http://shwoo.taipei.gov.tw/bid.a ... show&auid=30794

楼主:
我有mail去問#1那個Y拍賣家...看對方明天會不會回答...

如果22W燈管的比30W的燈管小一點點...我想應該就是了...

楼主:
應該只是差在...ph牌的是省電的~東亞的是標準的~
但ph牌的壽命短一點~亮度也較小~
如2呎的日光燈ph牌的是做 ...
引用 网友D:

忘記回覆好奇大的回文...

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C:
之前換燈管沒去注意電路板上的零件...印象中電路板小小一塊...好像上沒什麼零件...

不知道燈 ...
引用 楼主:

感謝Y游大,我那時在台灣都找不到有人賣,
想不到你一找就找到了,感溫啦~~

网友:
好奇大的簽名~~是今天才改的吧

楼主:
感謝Y游大,我那時在台灣都找不到有人賣,
想不到你一找就找到了,感溫啦~~ ...
引用 网友C:

剛看一下,電路版不能替用在別w數燈管...

問與答中的問題28跟35,都有說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815590864#qna
我這片電路板上環型線圈和輸出線圈(像變壓器那個)是向工廠訂做的,專門用於27瓦的燈管...

一定要接27W的燈管,這種牽涉到高頻電感的東西差一點都不行,我曾經拿它接23瓦的燈管,我想只差4W應該可以吧!接上結果只有一點點亮幾乎等於沒亮!

改用不同數值的電容,(也只能換電容了)結果還是不會亮,或是只有一點點亮(幾乎等於沒亮),

网友:
我接觸過類似的東西,除了那個底座盒子裡的變壓器以外,我什麼電路板都沒見著,陪伴環型燈管的只有一個啟動器跟一個翹板開關~

网友:
好大的放大鏡....燒螞蟻應該很好用

楼主:
22w燈管...應該是這種放大鏡工作燈用的...size一樣...

下面是檯式放大工作燈的圖

前幾天買的2手『落地式-照明放大鏡美容燈』

放大鏡工作燈   3兄弟合照

网友:
落地型這款應該裡頭沒有機板吧?那個盒子裡頭也應該只有一具變壓器在那裡。可以拆來看看嗎^^?

楼主:
落地型這款應該裡頭沒有機板吧?那個盒子裡頭也應該只有一具變壓器在那裡。可以拆來看看嗎^^? ...
引用 网友E:

恩~~~剛在整理照片...
忽然發現變壓器旁邊有一個標籤...上面好像寫93年10月6日...
賣家不是說...這台只有使用半年嗎???

    :on_025|

剛拆開看...不知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類似點燈器(starter)的東西嗎???

~~~~~~~~~~~~~~~~po圖~~~~~~~~~~~~~~~~~~~~~

燈罩內的是這個東西:

變壓器在這邊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游大po的那個網站的安定器是電子式的...
而出產這個放大鏡最多的年代~是傳統式安定器盛行時候~
所以小弟才會判斷22W跟30W可以使用~因為它是用起動器點燈的~
而起動器點燈可以適用的瓦數...就比較大了...就跟游大看到的10~30W的都能使用~

而電子式的安定器~則需配到剛好瓦數的~不然會因負載不同~而不能點亮~
小弟建議還是用東亞或旭光的~品質比較好...

楼主:
回復  samfu
呵呵~游大po的那個網站的安定器是電子式的...
而出產這個放大鏡最多的年代~是傳統式安定器盛 ...
引用 网友D:

好奇大:

原來如此...

27w那個是電子式...
我這個是起動器...

但我之前把30W的東亞環型燈管,換到16#所說的檯式燈座,一樣可以點亮...檯式燈座應該也是電子式吧...
我是昨天跑去買"飛利浦22W 環型省電燈管",才又拆開檯式燈座,換上飛利浦22w燈管..

剛去Y拍&露天晃一下...都沒有看到我這種的起動器...
都是日光燈那種1p~4p的起動器...可以拿那種替用嗎???
怕那一天如果掛這個..會不會要要整個(指變壓器跟起動器)砍掉重練???

你是說安定器(或起動器)要用東亞或旭光...
還是說燈管要用東亞或旭光...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游大誤會了~

安定器分兩種
1.傳統式的~就是外型跟線圈式變壓器一樣或是跟日光燈裡面那種封包式有點重量的安定器
2.電子式的~就是跟拍賣上的一樣~是一塊電路板的...

起動器也分兩種
1.傳統式的是~裡面有燈泡跟雲母電容
2.電子式的是~裡面是電路板

而游大燈具裡的起動器跟安定器都是傳統式的~跟一般日光燈具的都能使用~
所以都可以互相替代~差在原廠做的體積小~可以塞到燈具裡

楼主:
回復  samfu
哈哈~游大誤會了~

安定器分兩種
1.傳統式的~就是外型跟線圈式變壓器一樣或是跟日光燈裡面那 ...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
反正現在也想太多了...等那天真的壞了...再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