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Post Card PT090C 使用說明(己完成)

楼主(2010-11-14):
Post Card 又叫做 Debuger Card, 中文名稱除錯卡、或是偵錯卡.. 主要的用途是用來當主機板 PCR 正常後, CPU 會尋址找 BIOS 上的啟動資料, 啟動一連串相關啟動, 這時會將相關的 CODE 由 POST CARD 顯示出來..

什麼, 你不了解 PCR 及開機過程哦.. 那麼先參考一下以下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因此:

1. PCR 不正常時, POST CARD 也無用武之地
2. POST CARD 由於 BIOS 廠商之不同, 針對這些 CODE, 我們必需查閱該 BIOS 廠商的 CODE 說明, 以求進一步的訊息

另外, Sadly, BIOS 是很舊的東西, 同時各家 MB 廠商會修改相關的 CODE, 所以很多情況下, 看到的 CODE 在 BIOS 廠商中都沒定義, 所以這些 CODE 只供參考..

首先, 先來看看我的 4 片卡, 左上角是中文 LCD 的 POST CARD(小強 V3), 這片卡我有相關的使用心得, 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00-1-1.html

右上方就是今天要介紹的主角, PT090C, 非常強悍的一片偵錯卡, 站上也有很多人使用, 今天就來探討這片.. 左下方是我第一片偵錯卡, 右下方是簡單易用、有名的俄羅斯卡..

這片俄羅斯卡, 我覺得最好用的地方就是能兩面顯示, 這當在看在機殼內的 CODE 時很方便..

今天的主角, PT090C, 先做個簡單說明, 和一般卡有所不同之處..

這片卡可用在 PCI 插槽及筆記型電腦上的, 由於一般筆記型電腦使用無法使用 PCI 介面, 所以可透過列表機埠來使用.. 先說明一下藍點的相關說明:

藍點1: 這些接腳廠商省略了, 可用來外接 LED 顯示, 就樣即使主板在機殼內也很方便閱讀
藍點2: 四位顯示 LED, 前兩位顯示目前的 CODE, 後兩位顯示前一 CODE
藍點3: 由於現在主機板很多為了成本考量, 都將喇叭或是蜂鳴器省掉了, 這片卡有蜂鳴器, 只要用線材將這個座接到主機板上的 4 PIN 喇叭接頭上, 就可正常發出警示聲
藍點4. 功能按鈕, 用來切換不同的功能, 如前面的 CODE, 匯流排頻率, LED 字節測試等(後面會詳述)
藍點5: 在前面說過, 這片卡用來測筆記本電腦, 是透過列表機埠, 這個 USB 座, 在使用在筆記型電腦時, 需接在主機板 USB 座上, 以取得額外的電源

以下是這片卡接上喇叭及 USB 線的圖示..

這片卡的列表機埠, 可用來測試筆記型電腦..

有了基本的認識, 現在讓我們來測試一下, 首先將這片卡插在主板上, 使用的 BIOS 是 AMI..

先來看看跑完的 CODE.. 由於我沒接啟動設備(如硬碟、光碟等), 所以顯示 00b2, 00 代表目前碼, 查到的解釋是:
(00)Going to give control to INT 19H boot loader.

嗯, 還滿準的..

接著, 來看上一碼, 按住一次可分別顯示先前的碼:

要顯示下一碼, 按住按鈕不放(約0,.8-1秒), 則會分別切換功能為 "下一碼"、"總線頻率"、"LED 字節檢查" 的功能..

以下是顯示下碼功能, 要注意的是輕按按鈕(按一下即放開)即可..

顯示總線頻率功能, 按按鈕約 1 秒進入下一個顯示功能(顯示總線功能), 由於 4 位 LED 位數不夠, 所以分兩次自動切換顯示:

由以下看得出來頻率是 33.3076..

接著下來, 檢查一下 LED 各節(段)有無異常, 它會自動的切換、顯示, 本例中只抓 "EEEE" 的檢查..

來看看 RESET 燈號吧, 在按住主機板的 RESET 兩端點不放時, 可清楚的看到 RST 燈號恒亮著, 若按一下放開, 正常的話, RST 燈號閃一下即滅..

IRDY 燈號: 在跑碼中, IRDY 燈號會點亮及熄滅, 如圖顯示在跑碼時(52FF), 看得出來 IRDY 是亮著的..

----

以上簡單的說明了這片卡的使用,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有問題也不妨提出討論..

THKS..

---- 一些不錯的參考資料 ----
各家 BIOS CODE 說明及下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24-1-1.html

BIOS B 聲下載(PDF 檔):

网友:
能夠看前一碼有什麼好處嗎??
(我是用便宜的俄羅斯卡)

楼主:
能夠看前一碼有什麼好處嗎??
(我是用便宜的俄羅斯卡)
引用 网友A:

其實好處多多, 由於 POST CARD 是停在目前的狀況下, 所以:

1. 如果目前是不正常的, 我們可查閱一個正常碼(因為這個碼已 PASS 過的)
2. 如果目前的碼在廠商的 CODE 資料中沒有, 可能由前一碼可得知相關的原因
3. 經由一連串的 CODE, 我們更容易判斷出問題所在..

以下只是本人的想法, 僅供參考..

楼主:
題外話..

目前這片卡價格中古的約 250 元, 新品露天在賣價格很亂, 約 350-600 元之間..

提供有意者參考..

网友:
是很實用的資料教學分享,謝謝囉~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樣的。

网友:
感謝分享寶經驗!!!

网友:
看過說明書電子檔後
老實說....
您這篇還比較容易懂^.^

网友:
看了一下手上這片…外型一模一樣…
只是左下角那邊打的是pt090a+
有空再來看看跟pt090c的功能有什麼差別好了…
不過我比較想的是…那個外接的led顯示功能…不過…我跑去買俄羅斯卡了…
反正…就多給自已一個敗家的理由囉…

网友(2011-01-07):
感謝大大的指導
我這片好像壞了

网友:
這片我也有買,但都被我冰著n_136|

网友(2011-05-18):
藍點2: 四位顯示 LED, 前兩位顯示目前的 CODE(1), 後兩位顯示前一 CODE(2)
來看上一碼, 按住一次可分別顯示先前的碼(3)
要顯示下一碼, 按住按鈕不放(約0,.8-1秒), 則會分別切換功能為 "下一碼"(4)

1234能排列一下前後碼順序嗎
看得霧裡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