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in12 BLUE -12V 測量祇有8.95V

楼主(2010-11-14):
我有一顆蛇吞象350W POWER 電容爆漿.經更換後.順手空載測量.發現pin12 BLUE 祇有8.95V.有請方家指教.是否正常?
.謝謝!!

网友:
在很多炮兒里, -12V 和 12V 關係很大的, 通常 12V 電壓若沒大問題, -12V 出問題的機率不高..

所以你應該先檢查 -12V 輸出的電容是否正常.. 這種情況幾乎都是輸出電容不良之故..

要拆下來量才準..

你原先大肚子的電容是在那兒的?

楼主:
原先爆漿電容在散熱片旁之 2200/10v電容.謝謝!

网友:
我以這台 DELL 的炮兒做說明..

一般在 -12V(通常是藍色線)附近一定有一個電容, 值約 1500-2200 uF, 耐壓約在 16-25V..

你找一下, 把它拆下來換個試試..

楼主:
謝謝!該POWER 470uF以上大電容我都順手更換新品.今天太晚了.明早還得上班.改天再詳查.再和大大報告...
剛爬文.似乎空載測量電壓並不準確..........

网友:
建議上負載再量,因為電源常用的負電壓產生方式大多透過輸出電感電流流過產生的磁力變化感應生電,所以未達一定負載量,其負電壓輸出可能會未達標準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