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TECO TL4081TT液晶電視有聲音無影像(換保險絲搞定)

楼主(2010-11-14):
TECO TL4081TT液晶電視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三星的面板,懷疑是T-CON有問題!
請教圖中標示元件的電壓是否正常!
                  那個元件是什麼啊?
                  有代用元件嗎?
麻煩各位大大囉!
T-CON的編號:400W2C4LTV0.1

ViewSonic_N-4060w也是用這一片

网友:
保險絲 焊下去就對了

网友:
保險絲斷了換一個3A即可,不怕死也可以直接焊起來(短路)。

网友:
先量一下後端有無異常低阻抗,不然保險絲換幾支斷幾支

网友:
no.....千萬不要焊.
運氣不好會燒主板.

网友:
剛我最近有買到這個元件
他叫貼片型保險絲
又分快斷 跟 慢斷 兩種(敏感度的差異吧n_125|個人猜測)
跟其他主板相對照應該使用"3安培的"就可以囉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ighlight=CMV%2B946A
原本不懂上來求救也是網上大大幫忙才解決低
給您參考參考

楼主:
換保險絲後搞定!但一選台就沒有畫面!有背光喔!怪怪的不會是按鍵壞了吧!
也不對!操作選單是正常的說!再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試試其他訊號輸入源:VGA、AV、S-VIDEO...........驗證是否為TV TUNER故障。

楼主:
哈!按鍵壞了!時有時無!

网友(2011-08-20):
1.我家也有一部TECO TL4081TT液晶電視,也是有聲無影,照版上諸位先進經驗,剛修理完成(100年08月20日17:00),目前TEST中。
2.出問題前,每次開機,畫面會扭曲與晃動,且顏色為暗紅色,要3分鐘左右才會正常。
3.雖已修好,可看且也TEST中,但開機,畫面會扭曲與晃動,且顏色為暗紅色還是存在的。
4.不知是否T-con差不快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