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 37吋電視維修建議 11.22.最後報告
火..

楼主(2010-11-14):
如標題:
這台37吋三菱電視使用已逾15年以上,日製美規,顏色一直都很漂亮。有些年紀,最近開始有問題,現像是:之前有高壓漏電的聲音,目前又正常了,但是開機畫面有些模糊,要熱機1-2小畫面才正常,然後到關機為止。有找過服務站來看,台北三菱服務站很爛的服務,三邀四請不肯來,還在用電話聯絡之時,就已未審先判死刑,來到現場沒開機殼就說沒零件建議不要修了,沒20分鐘收了車馬費就掉頭走人。本想憑發票到總公司去投訴,家人要我不要太衝動,自己也是技術人員對這樣的態度實在很不以為然,只差沒罵XXX`.
老電視家人說要讓他除役,實在很捨不得,日製美規色彩都很正常,擺在架上超過百來公斤,要把它翻身或搬下真有些困難,問了幾家台北這裡大家都很懶,有錢賺也不願跑一趟,只說那又壞了怎辦?想說來問問電視達人,還值得修嗎?自己因為工作及現場環境不太允許花幾星期來研究這台,所以還是這句:還值得救嗎? 或是有認識台北願意屈就的維修者,請大家給我一點意見吧。要報廢還是救它....

2010.11.16. 最新報告最新消息:
家人之前有找人來看診,原本說不願意來,今天卻突然打電話說要來看看,家人也只好讓他過來,當時談好3000元,呵呵呵,後來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怎麼辦?  原來在檢查過程裡,修到後來不知名原因一個色就這樣不見了(我是不知道少了甚麼色),那個技師臉上三條線指著映像管說:燈絲電壓壞了,所以少了一個色,沒救了。吼...當然,這在他未開後蓋維修之前除了影像模糊之外,顏色是很正常的,技師連著說,他就擔心會這樣節外生之,也不敢收錢,最後,家人塞給他500車馬費,人走了之後我媽一直唸,本來好好的搞到這樣...。

哈,這下好玩了,我都還沒準備好開始檢查這台電視,就這樣燈絲電壓故障造成少了一個色彩,敢問各位電視達人,這在你們專業的領域裡,有碰過這樣的事情嗎?是真搞壞還是運氣不好?

問題是,這樣還能救嗎?是映像管燈絲毀了?還是電路板故障造成電壓沒過來燈絲端?              救人喔~~

2010.11.22. 最後報告
映像管掛了,也不知是不是第一次師傅來維修時弄壞的還是碰巧維修換管作時同時故障,很納悶,怎會這麼巧?

三菱37吋 未維修前

三菱37吋 未維修前

网友:
老電視大多是電容老化、空焊、管腳座異常造成問題,可以先檢查看看

网友:
管座漏電
FBT順便換

网友:
願意修都有救

楼主:
這是我媽家的電視,擺在營業場所,。那個電視架高約150公分,要翻身開後蓋都困難一台電視要搬下肯定還需4個壯丁,我沒和她住在一起,偶而幾星期才回去一次,要是我去修可能會被鄰居背後指點怎修了1個月還沒修好....(我非專業啊),能有人代勞最好。

回覆  Jamese老鼠
FBT順便換?  這個零件還買得到?

网友:
這是我媽家的電視,擺在營業場所,。那個電視架高約150公分,要翻身開後蓋都困難一台電視要搬下肯定還需4個 ...
引用 网友A:

    俺的經驗, 給你參考. 自己DIY應該不難.

http://tw.myblog.yahoo.com/xiao- ... 9&l=f&fid=6

网友:
大部份三菱電視的通病就是電解電容流湯
通常需要整片板子的電解電容全數更換
費時又費工啊
早期專職在修CRT電視時,客人會想修的不多
其實我也不太愛接這種case
換百來顆電容,還要洗板子,換到眼睛都花了

网友:
dk大大說的是
我也有過此種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問題...還是價錢...客戶願意出多少錢來整理.....要全面性整修..不然打回槍的機率..相當高...37吋crt又重加上環境並不好搬運....工時...產品整理後穩定度等等...因素不少...如果真捨不的可以自己好好評估一下....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這台小弟也修過,當年的高檔貨,還有子母畫面,不過重的要死(78KG)加上超級沒手路,有夠難修
開機畫面有些模糊,要熱機1-2小畫面才正常可以先清一清CRT管座,或是直接換掉
小弟那台是水平一橫線,換完LA7838后2到3天又一樣,最後把LA7838周圍的電容電阻全換了才修好

維修手冊這裡有
http://elektrotanya.com/?q=hu/keres
型號CS20301

网友:
三菱CRT的維修工具需要以下:
1.烙鐵
2.吸錫器
3.刷子
4.沙拉脫
5.吹風機
維修方式:
1.將各基板拆下,切記要先放電.
2.將所有RUBYCON和NICICON的小顆電解電容卸下,依機種不同約有數十至兩百餘顆.
3.基板用水沖,之後倒上些許沙拉脫,整組基板用刷子刷洗,之後把基板沖乾淨.
4.用吹風機確實將基板吹乾(如夏天時則置於陽光下曝曬約3.4小時也可).
5.將準備好的新品電解電容給換上,之後基板裝配回原位.
以上,約有90%的機器在處理過之後都能修復,且能用上很長一段時間.
重點是電解電容要全換掉,且基板刷洗乾淨.
.
我是覺得這台可以修啦.
30的大尺寸CRT都有不錯的品質,色彩很漂亮.
徹底洗板更換電容之後都可以再用上蠻久的.
只是請人維修需要花稍多的錢(因為費工),如要自己維修又會蠻麻煩.

楼主:
哈哈哈,大家都建議我要修而且是自己修,唉,懶人一個又加上老花怎看...,真如 changold2 兄說的,重啊! 要修這台還要搬一台馬椅當樓梯墊腳,人站著只到銀幕1/3高,搞不懂我娘怎會放到這麼高的架上??

請問 國哥,徹底洗板更換電容,難不成有漏夜?維修時需翻倒映像管朝下嗎?還是一樣擺正再抽出板子? 要自己維修又會蠻麻煩,真的就是這樣。
另外再請教,之前有高壓 ㄆㄧㄚ,ㄆㄧㄚ的聲音,目前暫時沒聽到,這個現象也可以一併處理嗎?CRT管座買得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對,沒錯,就是電解電容漏液.而且不是只漏個一顆兩顆五顆,而是基板上所有小顆電解電容全給你一起漏.所以我才說要"換上依機種不同數十到兩百餘顆",那已經是全換掉了.
CRT拆基板用不著放倒機身,只要把機身橋到適合工作的角度之後卸下後蓋就可拆基板了.
高壓批啪叫問題,可能是灰塵沾染到高壓帽周邊造成放電,這只要把高壓帽本身以及CRT予高壓帽連接的管壁部分擦乾淨即可.
三菱37吋CRT的雙聚焦管座是可以買得到,在台北可找恆茂.這家專門賣電子視聽類維修零件,在西寧南路忠孝西路口.

网友:
三年前也是忍痛丟掉一台33CZ1,修了3次,每次都是有聲無影,最後一次是映像管要熱機1個小時以上,老板就不修了,早知道donate出來。

楼主:
換電容要先拆下機板,拆機板要先移動機身,移動機身要先搬一架馬椅墊腳,我一直在催眠自己不會修就不要亂搞,呵呵呵,都那麼熱心提供經驗分享,想到要放電就 挫ㄟ等。

网友:
三菱的機器不止是電視機電容會出問題.錄放影機也是...

以前還待在電器行上班的時候維修報價都三千多

但是大都是還要修.因為畫質很漂亮...

网友:
依據維修經驗你那台先前應該有更換過電容....
目前應先更換管座.高壓帽為主

楼主:
最新消息:
家人之前有找人來看診,原本說不願意來,今天卻突然打電話說要來看看,家人也只好讓他過來,當時談好3000元,呵呵呵,後來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怎麼辦?  原來在檢查過程裡,修到後來不知名原因一個色就這樣不見了(我是不知道少了甚麼色),那個技師臉上三條線指著映像管說:燈絲電壓壞了,所以少了一個色,沒救了。吼...當然,這在他未開後蓋維修之前除了影像模糊之外,顏色是很正常的,技師連著說,他就擔心會這樣節外生之,也不敢收錢,最後,家人塞給他500車馬費,人走了之後我媽一直唸,本來好好的搞到這樣...。

哈,這下好玩了,我都還沒準備好開始檢查這台電視,就這樣燈絲電壓故障造成少了一個色彩,敢問各位電視達人,這在你們專業的領域裡,有碰過這樣的事情嗎?是真搞壞還是運氣不好?

問題是,這樣還能救嗎?是映像管燈絲毀了?還是電路板故障造成電壓沒過來燈絲端?             救人喔~~

网友:
燈絲電壓故障CRT就不會亮了
缺色的話,你可以在開機狀態下,拿電表用的探棒
一端接管座腳的 R.G.B 三點的其中一點(三點都要試一次)
另一端快速接觸一下CRT背面看起來有鍍一層東西的那個地方
然後看畫面是否有出現,全紅,全綠,全藍的畫面
記得量的時候,速度要快,不然管座那塊板子上的電阻會冒煙
如果有出現那三個純色畫面,且顏色夠深,那就是正常的
若顏色偏淡,表示槍管老化
若不會出現純色,則表示槍管故障了
如果CRT測試是正常的
檢查一下三色晶體,及晶體週邊小零件

网友:
CRT有三原色:紅綠和藍.
以這三色為基準,您可以看一下是缺啥顏色.
缺色通常問題不大.依之前的狀況來看是還可以救.

楼主:
太感謝  各位達人一直契而不捨指導我,我預定周六開工,目前就先和大家溝通該下手的位置,有聽說昨天該技師已換下一個管帽座,我是蠻擔心映像管已掛了,管腳會有破掉的可能嗎?已知少了紅色。
我媽媽老人家一直抱怨......

首先就是拉掉電源插頭先放電,用長柄起子夾一條鱷魚線,一端夾在機版高壓殼金屬地端,一端伸到高壓帽去攪一攪。有ㄗ一聲就是放電完成,這樣步驟正確吧?
再來就是根據大家的指示,檢查需要看的地方‵。管座燈絲電壓應該有多少?
測試單色是否正常,用電錶點觸鍍一層東西的那個地方時,動作要快避免冒煙。

网友:
那位師傅應該是換燈座吧
其實他換的三菱電視燈座是不一樣造成的
此問(缺色)請勿再查線路ㄌ
以免造成2次故障
解決方法
更換原來一樣的燈座
也可拆下燈座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師傅是換更燈座沒錯, 真是有不一樣嗎?請問不同 之處在哪裡?

不是只有一個塑膠多腳座,沒零件在上面,這樣會造成缺色?目前已知是紅色。若是拆下燈座修改是指舊腳座再加工維修還是用新腳座作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燈座接腳是空腳
8腳或9腳要對照原本的燈座腳功能做修改

网友:
光假設一大堆問題.不如實際測量rgb電壓再判斷
先拆再說

楼主:
好,先拆再說,因為我媽的家在郊區山上,假日出門買零件非常不便,所以也是要休假前準備好零件

先前換下的管坐我已取得,需要到恆茂再買一個備品嗎?

网友:
好,先拆再說,因為我媽的家在郊區山上,假日出門買零件非常不便,所以也是要休假前準備好零件

先前換下的 ...
引用 网友A:

請看一下下圖是否為空腳(看孔洞內是否有鐵片),若為空腳那要將新的管座同一腳剪掉。

网友:
很明顯的銅鏽綠......
這顆管座是絕對該換掉了.
換掉之後模糊狀況就可解決,接下來就是缺紅的問題了.

聚焦點銅鏽造成聚焦異常畫面模糊

聚焦點銅鏽造成聚焦異常畫面模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圖,焊接面
右邊腳,焊接片和裡面的管腳圓束不見(管腳接觸面),但感覺有被挖過的小痕跡

左邊腳,焊接片還在,沒有裡面的管腳圓束

焊接面

焊接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目前是畫面缺紅色,開機畫面模糊問題已排除

网友:
回復  chlu

如圖,焊接面
右邊腳,焊接片和裡面的管腳圓束不見(管腳接觸面),但感覺有被挖過的小痕跡

左 ...
引用 网友A:

    所以將新管座拆下(若是已被換新就不需要再買過),對照舊的將沒用到的腳剪掉再將它裝上可能紅色就出來了(當然也有可能因為沒有剪掉造成短路使驅動晶體燒毀你可能要一起準備功率晶體備用)。

网友:
有的機種確實那一腳是空的 不用懷疑
買來管座若那腳有端子 應該要把它拔掉才正確

网友:
影像管若沒壞,問題應該在管座,是否處理後有腳位接錯或晶體零件補焊短路

网友:
這台電視由小弟我接手處理.
狀況如下:
1.主電路基版在之前已經洗過(包括換電容),經檢查無問題.
2.CRT基板部分,其管座是更換舊良品,接腳部分無誤.
3.CRT基版多處空焊斷線,且沾染上一層疑似為油質之不明物質.
現在已將CRT板拆回預備洗板後重新再補焊,待明天送回jimpo 大那兒之後裝回再看狀況.

网友:
缺紅色
其實是師父換的電視燈座是不一樣造成的

网友:
最新也是最後狀況回報:
此台電視....回天乏術.
今天去jimpo 大那兒把CRT基版裝上之後,依然缺紅.
量測三槍電壓,各約有150多V左右,自此知大事不妙.
再來做交叉測試把確定良好的綠槍電路給直接接到紅槍上,紅色竟然還不出來,完蛋= =
最後在開機時觀測CRT管頸,發現三支電子槍原應各有加速燈絲令其電子束加速,其中兩支會亮,另一支完全不亮.
自此確定CRT掛點.經與jimpo 大家人確定還是照此狀況能看即可,到此結案.

网友:
一般燈絲都是6.3V驅動,是否是上一維修員誤接高壓導致燈絲掛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