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設計一個電源供應器 1200V, 500mA

楼主(2010-11-14):
俺的需要, 輸入 220V AC, 輸出穩壓 1200V DC, +/-10%, 500mA. 聽說玩過發射機的朋友大多會. 用作微放電拋光實驗.

网友:
總輸出功率為600W
簡單的做法 : 訂製傳統矽鋼片變壓器,整流濾波後再穩壓
較精準的做法 : 使用PWM IC做高頻昇壓電路即可
因為你只做單一顆,建議你使用矽鋼片變壓器來完成,會較簡單方便
否則你會被,高頻昇壓的變壓器 & 高壓整流穩壓的絕緣距離搞死

提醒
請特別小心留意觸電事項

補充另一方法
AC220V 直接用二極體 & 電容器做倍壓

网友:
穩壓 300V 串連四個即得 1200V,
300V 穩壓用 MOSFET IRF830 之類 RC 濾波入閘集類似如下

PS:零件數值需要更動

网友:
穩壓 300V 串連四個即得 1200V,
300V 穩壓用 MOSFET IRF830 之類 RC 濾波入閘集類似如下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錯還是你貼錯圖
輸入端是+15V AC  &  -15V AC
沒有電容&二極體倍壓,也沒有震盪昇壓,輸出可以到300V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自行修改電路數值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數值再怎麼修改也只能單組使用
除非三組都使用隔離變壓器
輸入端都是同一組的話
輸出端是不能串聯的
否則就會出現短路狀況

楼主:
總輸出功率為600W
簡單的做法 : 訂製傳統矽鋼片變壓器,整流濾波後再穩壓
較精準的做法 : 使用PWM IC做高頻 ...
引用 网友B:

    ok 參考看看

楼主:
穩壓 300V 串連四個即得 1200V,
300V 穩壓用 MOSFET IRF830 之類 RC 濾波入閘集類似如下

PS:零件數值需要 ...
引用 网友A:

no good no good

网友:
多倍壓整流可以考慮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1.每組穩壓都要加上變壓器
2.高壓電源有致死可能
3.請自行評估電路若造成生命財產損失概不負責
嘮叨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