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VA902 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0-11-15):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手中有一台VA902開機會亮電源燈(綠燈) 螢幕約3秒畫面(螢幕顯示的時候有發出斯斯的聲音)就不見了  但是燈還是呈現正常情況
之後我把電源登關掉再打開還是一樣的情況螢幕約3秒畫面(螢幕顯示的時候有發出斯斯的聲音)就不見了  但是燈還是呈現正常情況
請問有大大遇過這個問題嗎? 最有可能壞的元件是? 我有把板子拆下來看目前用目測發現電榮有爆漿情況會先試著把電容換掉....
PO上圖希望各位大大幫我判斷是否還有哪些零件有可能會壞掉??如何處理??有誰可以幫我  嗚嗚
今天把電容換嚕......結果好了ㄟ......真幸運...其他東西都沒壞..幸運  謝謝各位大大幫忙...我會再繼續鑽研的.....^^
以下圖片是更換壞的電容圖片及完修畫面

网友:
大大早安
VA902 這台 受害者 真不少   ( 沒錯 他的問題真的很多 )
小弟最近才完修一台  我也是靠這邊的大大指導才 能完修  我的經驗分想給你 希望可以給你代來幫助 !!
這片板子是 三合一的板子 ( P+I / AD )  板後背  比較需要注意的 地方
  兩顆 在高壓的部份 9977MOSFET  還有一個是  PWM IC OZ9932G    9977MOSFET  是最常燒掉
在這 兩顆MOSFET 上面 有兩顆電容  470uF (幾V 我忘了 我是換上 35V )  這兩顆處於高溫處
一定要檢查  切記
如果 9977MOSFET 跟 OZ9932G 安然無恙   應該不難處理  (你可以 用搜尋  VA902 可以看到很多 維修例子)

如果真的 燒到  深處無怨由....  高壓部份 真的很討厭  只有用改的  (傳說的中 掛 Turbo 方式)
拆光  高壓部份 留下  power 跟 AD  ( 清除 )
通用型的高壓板  ( 掛 TURBO )  ....  痞酷網改裝廠出品   ( 材料選用是 四燈小口 高壓板 )
貼上雙面膠  固定    接線     ..... 重點來了    大大千萬要記住 一定要補焊  補過後 效果奇佳~  ( 狼大的叮嚀 一定要聽唷 )
安裝上去 完工      如果 你改的方面有問題 請貼圖發表  狼大跟 上面的高手都會幫你解答   也歡迎你 加入  痞酷網 ^^

已上是 aqkzz  大大指導 與 狼大 技術支援  (再次感謝 )  肛溫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馬上處理...呵呵  電容更換完在看還有沒有任何的問題在PO上來...

网友:
如果照樓上前輩說的處理完症狀依舊,可能就是燈管線要斷不斷或是燈管線銲錫裂掉,這個要拆面板才能修

樓主可以先外接燈管試試

网友:
這片好像原機不太好搞.還要頂樓加蓋!!辛苦了!!

网友:
電容換掉,檢查燈管,應該能解決一半問題!!

楼主:
如果照樓上前輩說的處理完症狀依舊,可能就是燈管線要斷不斷或是燈管線銲錫裂掉,這個要拆面板才能修

樓主 ...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我所擔心的另外其他的問題了.....因為我還有聽到一些斯斯的聲音我想這各應該不會是電容發生的問題吧....所以還是先把電容換掉  然後再看看是否還有其他問題..謝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
奇怪! 這片版子的電源&高壓部分跟Hanns-G JW199A一樣,可是卻沒有如這樣的發黑情形~

网友:
你說有嘶嘶的聲音應該是燈管點不亮時變壓器高壓送不出去的聲音吧,那我覺得你應該要先以其他高壓版測一下燈管是否仍正常,在查三合一版上的故障狀況吧!!

网友:
檢查電容 + 全面補焊(尤其是高壓區),通常可以解決一半問題

网友:
因為溫度關係,很多零件久了就有脫焊狀況,補焊動作對整體維修有很大幫助

楼主:
各位大大...我請朋友把壞的電容拆下來查嚕一下是16V/1500uF...因為手邊沒有這顆 朋友說換成16V/470uF這樣可以嗎?  存疑中...

网友:
容值大小盡量不要差太多,以免影響電源電路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