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吹風機的風速變的好小

楼主(2010-11-15):
懷疑是馬達軸心問題,噴了恐龍潤滑後,還是沒有改善~~

量了一下橋式整端的交流端電壓,十伏特,應該是正常的~~~

但是量了直流端電壓,才六伏特左右,難怪風速這麼小~~

後來直接送直流12伏特給馬達,風速還是一樣小,
用電表量一下,還是六伏特,奇怪,我明明送12伏特電壓~~

目前是懷疑馬達內部短路,造成送12伏特給他,電源自動降壓保護~~
但是插上電後,十伏特 -> 六伏特,實在是搞不懂為什麼!!
是馬達壞了嗎???

网友:
4顆橋式整流二極體應該是漏電了 ,拆下來檢查看看

网友:
吹風機馬達通常是經由發熱線圈降壓
若不是馬達故障
應該是發熱線圈的接點不良
用尖嘴鉗夾一夾就行了
試試吧

网友:
軸心卡頭髮嚕...

网友:
1. 把風扇轉轉看, 有無卡住
2. 四個整流二極体是否好的
3. 檢查風速選擇及開關有無問題

楼主:
謝謝大家給的辦法,
目前我的進度是,量發熱絲是50歐姆,量馬達是3歐姆,
所以馬達分配到的電壓似乎太小,造成風速很小~~
請問大家,馬達的阻質會隨著時間變小嗎??
當我用另一顆電源供應器送12v,風速就正常了~~~ 感謝~~

网友:
謝謝大家給的辦法,
目前我的進度是,量發熱絲是50歐姆,量馬達是3歐姆,
所以馬達分配到的電壓似乎太小, ...
引用 网友A:

大家像你建議的, 你檢查過了沒..

尤其是那 4 個整流二極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四個整流二極體沒問題~~
所以我才會去量阻質,似乎阻質分配的問題說~~ 真怪~~

网友:
4樓的建議檢查了嗎,小弟上個月幫同事修1台吹風機(號稱營業專用的),症狀也是風力變很小,原因就是扇葉後方軸心卡一團頭髮,拿掉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唉,我連馬達都拆開了,全部清過,還在軸心上了油,就是沒改善~~~

网友:
看照片好像塑膠殼都包著
不知道有沒有拆掉試試
塑膠殼包著
看不到馬達是否卡到

网友(2010-12-21):
在馬達的電源接點上送12V直接推是正常的話,建議查一下握把切換開關,以前遇過內部的切換簧片磨損積碳,造成額外阻抗,引起電流不足馬達轉速上不去.....另,一般吹風機用的是有刷馬達(便宜),所以碳刷(彈簧刷)跟電樞是會磨損地.....

网友:
AC110/220V調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請教一下大大,有刷馬達磨損後,電阻值會變小嗎?? 謝謝

网友:
我想,若用另一顆電源供應器送12v,風速就正常,那應可排除是馬達的問題

网友:
原因出在阻值過高接點
如同3樓大大所述
1.開關(黃油硬化)
2.耐熱線接點
3.加熱線圈接點(快斷線)
4.電源線
5.溫度保護sw接點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