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自製的電子負載電路
火..

楼主(2010-11-15):
在電子產品尤其是電源產品的生產檢驗過程中,經常需要對產品的各項電氣性能進行測試,如輸出特性參數等,其中經常要用到電子負載,電阻器就是最常用也是最簡單的一種電子負載,但由於它不具有恆流負載的特性,在許多測試場合並不適用,同時由於它是繞製的,還帶有一定的電感性。為此有不少電子工程師購買了專用電子負載,但這類設備通常比較昂貴,而且體積較大、攜帶不便,同時還必須在有外部電源的場合才能使用,本文給大家介紹一種無需外部電源的可調式恒流電子負載,其成本很低,電路體積小,具有純阻特點,並且容易自製。
其電路如下圖所示:

圖中的 N1 為三端可調精密穩壓二極體AZ432,其特性類似於TL431,只是它的基準電壓為1.25V,而TL431為2.5V ,它的等效電路如下圖。當AZ432的R輸入端電壓大於1.25V的基準電壓時,等效電路圖中的運放輸出電壓變高,使NPN三極管由截止嚮導通轉變,反之,當R端電壓小於1.25V時,該三極管由導通向截止轉變,使之達到調整的目的。

整個電路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將電源按圖示極性接入該電路,此時N1呈截止狀態,V1迅速導通,並使V2也導通,電流經R2、V2的C極、V2的E極、R5返回到電源負極。隨著電流迅速增大,R5上的電壓也越來越高,當R5兩端的電壓在R3、R4上的分壓值達到1.25V時,N1導通,使V1基極的電壓下降,V1、V2的基極電流都減小,流過V2的C極電流也隨之減小,並保持恒定,使N1的R端保持在1.25V,而一旦電流變大或變小,會使N1的R端電壓偏離1.25V,此時N1的導通狀態就會改變,並控制V1與V2的基極電流,從而使V2的C極電流在R5上的壓降保持恒定,成為一個非常穩定的恒流電子負載。
        R3起調節恒流值的作用,如圖中所設參數,當R3為0Ω時,該電子負載可設的最小恒流值為Imin=1.25V/R5=0.379A,當R3為最大30k時,電子負載可設的最大恒流值為Imax=(R3+R4)/R4*1.25V/R5=1.51A。通過調整R3或R5,就可以改變可調整的恒流值範圍。
        該電路適用於給大於4V電壓以上的電源作恒流電子負載,若電源電壓較低,可調的恒流範圍會比較有限,在電源電壓較高時,由於V2工作在放大狀態,管子上會有較大的功耗,因此需要加散熱片,R2電阻為幫助V2降低功耗用,可以不用,在電路中將其短路即可,這樣電路的可調範圍會更大。若所要求的電流負載電流較大,可以適當減小R5 的阻值。
       該電路也可對筆記本電腦電池進行恒流放電,計算其放電時間,可以得到電池準確的容量值。

再補上兩個100W的電路圖給大家參考。

規格已標在上圖右下方

0.1~10A/2~10V/100W 電子負載

网友:
很好的文章.. 收下了..

這些零件應該都不難買吧..

网友:
老大
電阻除了有標w數的外
其他都是?1/4的嗎?

Mac

网友:
有標W數的應該是水泥電阻吧!

网友:
這個很實用的哦!看來我那個土炮假負載要來改一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張圖的R2及R3也要使用大功率電阻。
其它的使用1/4W就足夠了。

楼主:
以前曾經跟大家提過,電源穩壓電路分為三種,一種是串聯式,一種是開關式,還有一種比較不常見,就是並聯式。
電子負載就是並聯式電源電路,這種電路我記得我曾經跟大家提過,可能音響版的版主比較熟悉,因為並聯式電源我也只在某牌的高級音響看過,因為年代久遠,我也不記得是那一牌的音響了,高級音響電路為何對它情有獨衷?因我本身對音響的鑑賞程度極差,大家有這方面的問題,可以請教音響版的版主,或是請版上對這方面有研究的朋友回答。
我不知道就不要亂開炮了!

网友:
謝謝 W大大的用心
及圖文並茂的詳細解說
使我們這些菜鳥對電子負載電路的暸解又更進一步
辛苦ㄌ

网友(2010-12-25):
電子材料行沒賣那
AZ432 替換 TL431
2SD1049 替換 2SD1047
可以嗎?
那要達到200W,是只要再並一個嗎?
謝謝喔~~

网友:
可能程度還不到,有看沒有懂,有人有實物做出來了嗎?

网友:
很好的負載電路圖
多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曾要你先下載兩個Datasheet下來查,就可以知道有何不同之處,但是你卻回答說"感覺差一點點",其實是有差別的。
你看一下AZ432的接法,在TL431或432的datasheet就有提到,請看下圖︰

當你使用上面這種接法時,VKA=VREF,你再看一下431及432的VREF是多少?

datasheet上清楚告訴你,431的VREF大約是2.5V。

432的VREF是1.25V。

其實如果你有注意看,datasheet的最上面就已經告訴你︰

上面的重點事項我已經告訴你,2SD1047與2SD1049的問題就留給你練習了。
那到底能不能代用?如果是港都狼仔或是雄爸爸等人,我相信當他們想做這個電路時,一定是從癈Power拆一個431,然後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你會問這個問題,那表示你是初學者,我的建議是不要代用,否則徒增製作上的困難。
100W變200W的問題也是一樣,你先把100W做成功,再來想200W的問題,這樣才比較單純,否則也是跟上面431問題一樣,徒增製作上的困難而已。
不管成功失敗,要記得上來分享你的經驗喔!

网友(2011-03-27):
論壇中有好多有心人的分享,令小弟可以好好交流學習,真感謝你們  謝謝分享

小弟最近買了一個電子負載套件內附有電路圖,其中有用到MCU做為核心,雖然MCU沒法知道內部程序,但週邊電路還是可參考一下,貼上來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100W的電子負載我用過一陣子,方便好用!加個二極體保護IC可以避免極性接反造成IC燒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做過!!還蠻好用的!! IC 的VCC加二極體避免極性接反燒I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分享!! 最近我開始使用微控電子負載,優點是 可以顯示電壓電流&功率,還有設定電壓降到設定值之後切斷負載,這方面作為電池放電非常好用,唯一缺點就是要外加電源(12V) 他沒有附上電路圖,操作說明弱了一些,但是不貴(NT:700元吧!) 大陸制的真是便宜又大碗!!

网友:
終於看到"電子負載"這黑盒子裡面的電路了,讚!

网友:
感謝, 我想再去買個電流表加上去.

网友:
論壇中有好多有心人的分享,令小弟可以好好交流學習,真感謝你們  謝謝分享

小弟最近買了一個電子負載套件內 ...
引用 网友D:

您這個是GandF的作品嗎?
能否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肖想做一個這個東西很久!

网友:
您好 是的 ! 有附使用說明,小弟已裝妥但不會使用...小弟最近忙,改天找個時間好好研究怎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製作過程需要注意些什麼?

网友:
材料中的PCB印刷,零件值或極性都標的很清楚,跟著插件就行了! 沒啥特別的注意事項...

网友(2011-06-12):
回复 楼主:

請問,WISH大大所提的這個的意思是:把TL431的Vref用分壓得方式降成1.25v嗎?
小弟不材,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