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問題請教~感謝!!

楼主(2010-11-15):
請教一下各位大大及有修過液晶電視的前輩們
(1)+5V及+5VSB此兩種電壓有何不一樣??
(2)此電源板的電流32吋液晶電視夠用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3001170
(3)PS-ON要如何量測??有電壓嗎??
因為小弟準備要買一片通用電源板
發現此板上有兩種+5V
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們
謝謝!!
感激不盡!!

网友:
+5VSB是給mcu吃的電!!
5v是給ad板
12v給音效~~
24v給高壓!!
你要先看你的power板!!他一樣會有寫電壓&多少A
買的時候~~數據要多於他~~或等於他~~不可低於原來的會比較好

楼主:
阿彰大您好
再次請教
(1)是不是所有液晶電視的電源板及AD板都會用到+5V及+5VSB??
(2)+5V可以代用+5VSB的電嗎??

网友:
一般會有+5VSB的power是需要有一個power on訊號~~才能把power打開送電
這時才會有5~12~24v輸出~~
沒有power on迴路的電源!!一送電時(110v)就會輸出~~5~12~24v~~
+5V可以代用+5VSB的電嗎??可以阿!!
剩下的請查一下站內舊文~~因該有相關資料!!

楼主:
阿彰大您好
再次請教
所以5VSB是要在power on之後才會輸出嗎??
還是5VSB不受power on的控制??
謝謝回答~

网友:
阿彰大您好
再次請教
所以5VSB是要在power on之後才會輸出嗎??
還是5VSB不受power on的控制??
謝謝回答~ ...
引用 网友A:

阿彰大已經說過"有+5VSB的power是"........一插電就有的....!!!

网友:
+5vsb 應該是待機用. 所以是插上電就會有電壓.
當 ps-no 訊號 24, 12, 5 v 才會送出電壓.
請參考.

楼主:
了解!!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B(2011-06-17):
抱歉請問+5vsb 昰接地後24, 12, 5 v 才會送出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請問+5vsb 昰接地後24, 12, 5 v 才會送出電壓

+5vsb是要接負載才有24, 12, 5 v
接負載是要在單板維修測試時用的

网友:
有的電源版是沒有5v的,他會在ad版裡面經過穩壓ic把12v  dc-dc轉成5v
我是認為還是要搞清楚,才動手比較好

网友:
請教:如單獨取下液晶電視電源板,該如何啟動電源呢?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