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東芝CF-2055A彩視線路圖

楼主(2010-11-15):
有一台東芝 20"有畫面 無彩色 無聲音 想修苦無線路圖  不知各IC電壓  懇求各位大大幫個忙

网友:
其實這種電路圖很少流到外面的..

另外, 不好意思的問一下, 有了電路圖, 是否就代表一定修得好呢?  否則每個人都來這要電路圖就 OK 了..

站上的人才很多, 我想 PO 圖, 大家討論一下, 可能是較佳的方式..

純個人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圖代表有希望  至少可以知道各電壓 和走向  因為有畫面無彩色 和聲音
  影像管後方的RGB的VR轉動各有顯出各色彩 所以猜想應該是電壓所引起的故障 所以上來求圖
當然 站上大大都是菁英 各個經驗豐富  如能告知大概 小弟萬分感謝

网友:
CF-2055A我沒有電子檔我只有CF-2040的..參考看看 CF20C40_circuit.pdf (732.25 KB, 下載次數: 216)

楼主:
感謝小魏大的幫忙  收下了 趕緊來看看
剛剛看了 不同的圖

网友:
你先街AV端子試試看有無正常....再來你看你需要哪個IC的電壓..告知我我在打給你...我剛好有完整線路圖...可攜不是電子檔...這機種太久了..

楼主:
感謝  我先試AV端部分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有聲音
我想知道IC501  TA6880N 的接腳電壓

网友:
Image1.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206) Image1.part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202) Image1.part3.rar (165.11 KB, 下載次數: 194) 為了你...把我珍貴線路圖撕開...不然沒辦法掃描...也為了你...把我塵封快10年掃描器找出來....又為了你...前前後後掃了快半個小時...找不到適合的容量...居然還掃出4.60GB阿姆為.....怎摸傳....終於...掃好了...請笑納....哈哈...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魏大大 無私的奉獻 !!

真是令人感動 !!

网友:
大大真是辛苦了

楼主:
小魏大  謝謝你  為了我 把你珍貴的線路圖給撕了  為了我把塵封已久的掃描器 給翻了出來   為了我  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  真是感謝萬分  銘感五內

网友:
小弟只是盡自己綿薄之力..又剛好有這型的電路.....碰巧可以讓我盡再這網站的小小義務...大家不要客氣啦...烏鴉大ㄟ..修好有心得別忘了舖上來...讓大家看一看喔....

楼主:
小弟只是盡自己綿薄之力..又剛好有這型的電路.....碰巧可以讓我盡再這網站的小小義務...大家不要客氣啦... ...
引用 网友B:

   有了圖   明天就擺開陣勢  跟他拼了

网友C: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有聲音      TV無聲音 注意TRF 6020D用100P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無色彩       注意R551  10K可變電阻 ,   R552  10K可變電阻  或TA6880N空焊

楼主: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有聲音      TV無聲音 注意TRF 6020D用100P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無色彩     ...
引用 网友C:

AV端部分一樣無色彩 有聲音      TV無聲音 注意TRF 6020D用100P
前幾天問你的  也是以為是這問題  不過  買100pf換上 卻無變化
剛剛 看了小魏大 傳的圖 發現IC501第50腳剩0.92V
想說 先量R174電阻
拆下測量還有976毆姆正常 焊上後 出現噪聲  因是斷開一腳測量  所以無拍照  只能文字敘訴
後再撿波部分把R551左右轉動 後出現彩色 和聲音  目前以開機測試2小時
不知R174空焊或冷焊跟R551有關還是被我矇到
感謝  各位前輩 的相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修好了.....我的犧牲總算有代價...開玩笑啦....烏鴉大對跑信號線路概念功力深喔

网友:
不知這圖是否是大大要找的

933.62 KB, 下載次數: 223

933.62 KB, 下載次數: 188

32.48 KB, 下載次數: 2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很久沒碰彩視了 這次是自己的電視 所以算複習  還好有你的線路圖 不然還不知道各腳電壓
也無從查起 再次感謝你
  不知這圖是否是大大要找的

正是這張圖 第2壓縮檔解壓縮後 那個沒IC編號的那顆54腳IC
是IC501 TA688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