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機工具(硬碟盤)

楼主(2010-11-15):
拆機工具(硬碟盤)
先前看過大大發表一篇用硬碟磁盤當拆機工具~~
所以我也特地拿壞掉的3.5硬碟..拆了一片..
心想~~用2.5吋筆電的應該更小更薄..或許會好用~~所以也拆了一片..
正當使用時~~狀況來了...一個清脆的聲音..看到的就是四分五裂的結果...
挖勒....到今天才知道硬碟盤的材質是像玻璃一樣的..傻傻的還以為是白鐵的哩~
~~~~ 真的是使用要小心~~~

真的是(破盤)ㄌ

真的是(破盤)ㄌ

网友:
要怎麼分辦呢?

我都是用槌子去敲..

网友:
我拆過十個吧…之前把那個盤當成像鏡子一樣…
不過超容易留下指紋滴…後來就不玩就丟了…
現在才知道會碎掉的喔…

网友:
後期的硬碟碟盤都改成玻璃材質囉...........
以前低容量(<20G)時代拆過後多顆, 都被我們拿來當辦公桌的照後鏡用

网友:
我拆過十個吧…之前把那個盤當成像鏡子一樣…
不過超容易留下指紋滴…後來就不玩就丟了…
現在才知道會碎掉 ...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看材質哦..

在站上有位大大曾提及, 這類硬碟盤, 以前有的是金屬做的(材質我忘了), 現在為了省成本及輕量化, 所用的材質才會如此碎掉..

所以使用前一定要注意, 否則碎了傷了手, 那真的是..

网友:
那要看運氣~~~ 一般來說 還是鋁盤的居多~~~
目前我拆過的經驗~ 只有Hitachi (IBM) 的硬碟 的碟盤才有機會是玻璃基盤的!!!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By wst2080 at 2010-11-01

我沒記錯的話當初就是玻璃基盤的故障率太高了~~~ 會因為運作溫度過高導致資料忽然消失的狀況!!!

网友:
.....還有玻璃基盤阿...
我還以為都只是鋁合金基盤耶...

网友:
玻璃碟片光滑度較好,可降低磁頭飛行高度及提高單碟磁錄密度,硬度也高,變型量少,可以薄型化。

网友:
我拆的SG、MAXTOR是金屬的..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

网友:
那片鏡子, 老外稱為meadia, 表面是DLC (人造钻石), 2.5", 1.8", 0.94" 的硬碟都用類玻璃材料, 好像HOYA, SHOWADENCO 兩家包了. 3.5"因熱處理良率等問题,多數还是鋁碟。

网友:
因為硬碟裡面的資料外洩造成問題,現在有一些廠商開發所謂的'刪除硬碟資料程式',但還是有一些特殊需求,要求一定要做到完全不可能從硬碟裡讀到任何資料.而這些人找到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類玻璃材料所做的硬碟.
當需要處分硬碟時,只要用力往地上摔,聽到碎玻璃聲之後,就萬無一失了.

网友:
我剛才用槌子試了兩片..

好佳在, 都不是玻璃基質的..

看附圖那些敲痕, 每一片我至少敲 3 次..

网友:
我剛才用槌子試了兩片..

好佳在, 都不是玻璃基質的..

看附圖那些敲痕, 每一片我至少敲 3 次..
引用 网友B:

C大您也太猛了吧.看那敲痕,您是直接敲的吧?
在下之前想要敲,但又怕碎玻璃滿地不好清就作罷了.
正苦惱沒有好辦法分辨到底是玻璃還是鋁片時,於網路找到一個資料.
將硬碟基板放在光滑表面(在下是放在石英磚地板上),然後用硬碟裡的強力磁鐵於基板上面低空掠過(距離約5mm),基板會被磁鐵影響而滑動的就是鋁.完全不動的就是玻璃了.

請參考

网友B:
C大您也太猛了吧.看那敲痕,您是直接敲的吧?
在下之前想要敲,但又怕碎玻璃滿地不好清就作罷了.
正苦惱沒有 ...
引用 网友C:

以我簡單的頭腦想, 敲是最快的方法了..

另外 IKURA 大說的那種方法, 我試了, 好像沒用耶.. 我是用硬碟內強力磁鐵來試的..

另外我在想, 不知是否正確, 同尺吋的, 鋁合金基質和玻璃基質 "重量" 上是不是會有差? 如果用秤的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使用磁鐵時是把磁鐵從原來的固定鐵片拆下來使用或是沒拆?
沒拆的話應該不會動.
因為一般硬碟裡固定磁鐵的鐵片都是ㄇ型的,如果用ㄇ這個方向的話,與碟片的距離一定超過5mm,而如果反過來用,因為那個鐵片是軟鐵,磁力幾乎無法穿透.所以就不會動了.
至於怎麼把磁鐵從那個鐵片拆下來?在下用過最快的方法是拿兩支活動板手,夾住鐵片往反方向扭,鐵片扭曲,磁鐵就掉下來了.
請注意有時粘那個磁鐵的膠很厲害,會把磁鐵表面的電鍍層剝離.有破損的電鍍層邊緣很銳利,小心割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 我沒拆下..

拆下需要點時間, 我找個時間再試一下.. THKS..

啊, 要有研究的精神, 這樣可學到更多..

另外, 給那些想敲 "硬碟盤" 的朋友一個建議, 為了安全, 要敲時先用布或是報紙包好再敲, 免則碎裂品傷到自己..

网友:
IBM的硬碟是用玻璃做的, 這是IBM的專利技術, 后來IBM把硬碟部門賣給東芝,
現在的硬碟廠都是用鋁制作碟片, 如上面所說玻璃碟片有散熱的大缺失, 所以現在
都改回鋁制,

网友:
補充一下,敲硬碟的時候,用膠帶固定好再敲,就不會碎滿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