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JC 無法開機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10-11-15):
有問題都會這邊看文章,不過資料真的是太多了,對我這種似懂非懂胡搞瞎搞的人,維修果真不是普通人學的來的 ~~ 還是硬著頭皮上來問問看,請大家幫忙我這個外行 !!

這部筆電 ASUS F3JC 是向朋友便宜購得的,狀況是:
之前有時候可以開,有時候只有上電才能開,有時候只有電池才能開,不過現在通通開不了機了,懷疑是電源晶片的問題,拆掉之後,胡亂瞎量了一番,結果如圖示 !!

1、請問大家,板上圖示的幾個零件,有哪幾個會造成這樣的狀況呢 ?
2、如何量測這些零件的好壞,還是非得拆下來不可 ?
3、圖示模糊編號的是貼片電容對吧 ?! 是幾 uf 的呢 ? 如果這種電容故障可有較方便的替代方案 ? 因為我們這邊偏僻,買零件不容易

先這樣 !!
感激大家幫忙解說,先謝過了 !!

网友:
電感?電容?傻傻分不清楚
介意你快裝回去請外面的人修吧
筆電不比桌機
一塊主機板等於半台價錢
外面修兩三千就可以搞定
自己修壞了外面就不見得會收
就算修好報價也等於換板子的價錢

楼主:
謝謝 !!
剛在這邊發言,不知道這邊新手不受歡迎,請見諒 !!
修不好就當廢了沒關係,F3JC 這片板子如果要修兩三千,那我乾脆直接到淘寶買一片含運費到台灣兩千不到,再怎樣兩光不會修換個板子應該也會
這只是一個嫩咖判斷為問題出在電源應該不嚴重,所以買來練習用 !! 修到生氣也可以拿來用鐵鎚敲爛 !!
那我自問自答好了,那個是電感,所以會導通 ...
15 1E60 是貼片電容
沒錯乎 !?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Mikado大您好,19V端進來有沒有短路呢?如果短路了,那顆電容可以先拆掉看看,排除短路故障;若電容拆了,還是短路,由外而內,慢慢查下去,總找的到短路的地方。
從原先的故障狀況大概猜測,應該故障狀況並不嚴重,可能只有單純的短路故障,排除掉,應該又可重新讓它復活了。
變壓器也記得要檢查看看喔!

楼主:
回覆  Mikado

Mikado大您好,19V端進來有沒有短路呢?如果短路了,那顆電容可以先拆掉看看,排除短路故障 ...
引用 网友A:

感謝熱心回覆 !!
已經大概查到短路的地方,有幾顆 SMD 電容要拆掉再確認,但可能也得等幾天找到可替代或規格符合的零件 !!
感謝熱心幫忙 !!

网友:
哈哈    沒有不歡迎新手的意思
只是我的建議比較直接
我也還在學習啦

應該說先看電源正不正常
開機鍵有3.3v觸發電壓嗎?
如果有應該可以排除短路造成
你的描述確實像電源出問題
但短路並不會時開時不開

网友:
有問題都會這邊看文章,不過資料真的是太多了,對我這種似懂非懂胡搞瞎搞的人,維修果真不是普通人學的來的 ...

我注意看了一下~我想先問~
1.不開機是按開機鍵後~有燈號亮但硬碟燈不跑??
2.上電後~電源供應器的燈亮著??還是熄掉??貼耳聽電源供應器有無高頻聲??
3.你所測得的電容阻值為多少??因為量測導通~如果是用蜂鳴檔測無阻值參考~
很容易造成誤判~尤其是筆電電容量起來都在10多到30多都有~
而電錶的蜂鳴器導通從50~100歐姆的都有~

如果研判短路問題~那上電後~應該會造成電源供應器的燈熄掉或是有高頻聲
所以樓主所提出的疑問不見得是短路問題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當濤保購物這麼簡單喔 電子產品現在禁止過來台灣
不是每間 濤寶賣NB主機板 都依定發的過來  別傻了
還有不保證 你買的版子ˊ過來一定可以用  大陸一堆拿壞的再賣的 可以開機 當你裝 好你就知道問題出現了呵呵
喔外面維修收3000快價格是公道價格
不然你去買台機器自己修理阿  機器 最標準一台要100多萬  想想看  笑)))~~
再來 這裡不是不歡迎新手 而是你給圖沒給測量電壓 與數據 出來 誰會願意提供協助
基本功沒做好 怪論壇內其他花了很多心血 得來的經驗 毫無付出  要去指導你  你有沒有搞錯ㄚ一一

楼主:
回復  Mikado

    你當濤保購物這麼簡單喔 電子產品現在禁止過來台灣
不是每間 濤寶賣NB主機板 都依定發 ...
引用 网友B:

這邊變成嘴砲網了嗎 ?  不要幾個人把這個網站素質搞差了 ~~
術業有專攻,每個人專業不同但不代表每個人都一樣呆,觀念該改一下了,還在認為中國淘寶全都是低劣品質或山寨 ? 維修電子產品與進出口與電子商務這幾項領域不同,別井底蛙了 ...

台灣的人民希望每個人不要都像你一樣,否則這社會完全不會進步,照你講的,你也別去對岸找資料了對吧 !! 你收了這個網路世界多少好處 ? 你又付出多少 ? 嘴砲文只會浪費網路資源,你愛不愛回是你的事,但是以你的字數如果你願意心胸不要這麼狹隘,已經可以回答很多新手的問題了 !! ~ 長大點吧 ~

也感謝幾個回我問題的朋友,造成困擾請見諒,要出國幾天了等回國買齊幾個零件有結果再上來回報 !!
感恩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誰在嘴泡了 你很行 就不會上來發問了
大陸廠商供應品本來就好壞不一  你要雞雞歪歪的別來這各論壇雞雞歪歪 請滾到別的論壇這邊不歡迎自大 又不受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多送你一句話  大家沒欠你什麼不需要把自己辛苦得來經驗的告訴你
不虛心 請教  請別自大
濤保購物人˙人會 買到壞的大有人˙在
別自以為是  你很行就不會上來這發問了
也該有 百萬的專業機器可以修理了  對嗎
自大狂

网友(2011-03-19):
1.不開機是按開機鍵後~有燈號亮但硬碟燈不跑??
2.上電後~電源供應器的燈亮著??還是熄掉??貼耳聽電源供應器有無高頻聲??
引用 网友C:

今天剛好也有看到一台F3J有類似的問題。
機型 ASUS F3J(MB:F3JC)

電池拔掉

接變壓器 按鈕可通電啟動 完全無畫面

風扇剛開始不運轉 之後有運轉

按鍵大寫燈無反應

硬碟燈有一直亮 啟動就亮著 亮約35秒以後熄滅

開著可以一直跑不會斷電

開二十分鐘,摸處理器、顯示晶片都沒有高溫。

有拆開檢查清理(CPU.Nvidia晶片.風扇)

處理器拔起檢視 無線網路卡 記憶體 均有清潔

看起來都無異常

就是卡在這裡

沒辦法繼續了

网友(2011-04-30):
你找一下電池附近的八腳MOSFET看看是否有壞掉的現象~~
大約了解筆電電源構造~利用上管兩個及下管兩個去做切換
可以用手觸摸看看是否燙手~~
大部分接變壓器或者電池不正常可以往這邊下手看看

网友:
之前修過一台類似問題,問題出在晶片組空焊!!可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