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TF708S 畫面異常

楼主(2010-11-16):
[新手上路,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這台LEMEL   TF708S  畫面異常 水波  時大時小   求助?

在640*480 畫面影像都正常

1024*768 以後 只要是開啟視窗都會附帶橫線鋸齒

桌面如有底色也會

全黑就正常

网友:
看不到圖哦!麻煩大大修改一下唷!

网友:
回文10篇才能貼圖

网友:
wolfpc 加油ㄝ   到別區回10篇文章後才能貼圖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是不是屏線的問題,可以試著拆開後,清潔屏線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 ,清潔過了,還是一樣

    那些線條都跟著視窗再跑

网友:
OSD正常?  如果是的話不妨往AD檢查,尤其是上面的濾波電容

网友:
查一下外接變壓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