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Q7T3 上電背光不亮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16):
大家都說這款很好修...這是我第二次摸這台
上回,小弟只換上 4顆C5707和2個 FU9024N,外加 3A保險絲
第一次沒修好,因為沒聽大大們的話,把高壓部分都補焊,以為這樣就可以了,上電還是背光沒亮

本來兩三次報廢財產招標,就要被搬走了.....   想想還是留著練功好了

終於有閒來摸摸她

換下一堆零件,其實,我只會測電阻... 所以亂槍打鳥,容易壞的全換

其中二極體SB360,因為在板子上測試兩邊都有通,結果換下來,用歐姆檔1K去測就正常n_064|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350&t=806171&p=8

狼大在這邊有說,買不到SB360可用SR360去替代,所以我就換了兩隻SR360上去...
然後四個高壓包補焊,電感也都補焊
結果就出了點小包,還好無傷大雅,反正 小弟是修興趣的,殼蓋回去就沒人發現了

過程好玩,結果美麗,真開心......

网友:
樓主您又燒第2次MOSFET,會不會高壓電容也快掛了

网友:
不錯喔!還是要有一些電子基礎比較好,不會浪費在沒壞的零件上,不過換個角度想,沒有電子基礎的人,每個零件都會檢查,換成會的人來查,只會往有故障的方向查,搞不好原因出現在沒有檢查到的方向上,

楼主:
 其實 我也不知道換下來那堆 5707 跟 9024有沒有掛...(我沒有很用功去看教學)

不過保險絲確定有掛.....這我確定會量

网友:
搞不好 SB360 也沒有掛的 !!

你可以拿新品比較一下 !!

p.s : 元件在板上量測會被其他元件影響的 !!!

楼主:
說來慚愧,今天測起來,那兩根SB360都沒壞......
昨天剛解焊下來,測起來反向有稍微通,今天測起來就完全不通

我要很確定那些拆下來的元件是掛掉的,我才會丟掉
我會努力爬文確認那些是好的

网友:
焊點要小心不要加熱太久, 恭喜修好他!

网友:
這是BenQ的通病,恭喜你!!

楼主: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350&t=806171&p=9
狼大在這頁的83樓回答中,有提到C5707跟FU9024N的測試
我測試的結果是,換下來的全部沒有壞...
沒關係啦,反正單位裡面還有BENQ的螢幕... 零件可以等著那些壞了來修n_006|
SB360也沒壞,換下來測試就一個方向完全不導通

結果只壞了保險絲.......
這是第二次燒了,可是電晶體都沒壞,那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网友:
背光電路存在過電流但未燒,可能是元件體質不良、部分電路空焊、燈管異常、電源供應異常等可能

楼主:
謝狼大開釋.....

网友(2010-12-30):
P+I板的電容還真容易爆ㄚ,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