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一個簡單的電子式變壓器 ?

楼主(2010-11-16):
我有一個電路使用一般的變壓器, 最近想換成電子式變壓器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電子式變壓器電路
零件數最少 而且零件最便宜

規格:   110 V 轉 DC 12V
提供電流約 200mA

网友:
你會這樣子問,表示你沒有這方面的技術
想要自己做的話,難上加難
建議你直接買成品較快且划算
依你的規格需求,可能不會超過$100元
自己做的話,還沒成功,燒掉的零件就不只$100元了

有一種無變壓器穩壓電路,結構簡單,成本低
最大的缺點是,一二次測無隔離,輸出電流較低

网友:
雄爸說的對,這種很單純的電子電路,買現成品比較快,

网友:
高頻變壓器您買不到現成的.與電路設計相關客製.買現成品是較ok.

网友:
監視器 攝影機用
12v 1A(灌水) 一個80元
夠便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便宜!

楼主:
我有研究過電路~~
還是覺得買現成的電子式變壓器 比較划算
一個不到一百就有了
把外殼拆掉,拿裡面的電路來用

多謝各位的回答 !!

网友(2011-08-01):
>電子式變壓器 ?
這是什麼新玩意嗎 ?

一般之稱為變壓器者,其輸入為AC,輸出亦為AC.

原來你要的這個,稱為 AC/DC Adapter(or Converter),AC/DC轉換器(轉接器),交流/直流轉換器(轉接器),把AC經由升壓或降壓之後,再整流濾波成為DC的直流電壓,此裝置稱之.

AC/DC轉換器(轉接器),分為傳統變壓器式,交換式(開關式).

傳統變壓器式AC/DC轉換器 -- 重量較重,體積較大,變壓器容易取得,自己容易製作,市售品電壓多為未穩壓與規整.
交換式(開關式)AC/DC轉換器 -- 重量較輕,體積較小,變壓器不易取得,常需自繞,自己不易製作,市售品電壓多為已穩壓與規整.

一般電源用的變壓器之作用 : 升壓,降壓,隔離,自藕,其它更多細節請參考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 變壓器.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E%8A%E5%A3%93%E5%99%A8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雄大說的應該類似這個吧?http://tw.myblog.yahoo.com/ka896 ... ev=761&next=704
這轉換效率真的很差,題共小電流還可考慮,但你要200mA,就要耗掉22W了!

网友:
有找到12V 1A的變壓器,一顆50元...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30860239

不過加上運費就不只了!!定多一點運費分攤比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