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NU 19 L921G 維修

楼主(2010-11-16):
*** ~~哪到手 ~典型的 `5707 故障的

上電 綠燈閃 ~..12V 拉低 ~斷開 `+12 高壓的電壓 ~ 燈號正常 ~
高壓出問體 ~ ...手邊沒有多的 料 ~直接改公板`省事~

NU 19

NU 19

NU19

PI +AD

PI +AD

5707 3055

5707 3055

5707 3055

5707 3055 0.22

正常

正常
沒溶質

沒溶質

沒溶質
高壓故障零件 還有空焊

故障

故障

改公板

改公板

沒有多的零件 ...
改公板 ~

网友:
哈~ 興奮了  又是一個改裝廠出來  大大 你安裝的 turbo 好長一根  有渦輪 增壓版的嗎 ?
好強~~  給你拍拍手

网友:
這高壓板好眼熟阿...? ARKI-NP4621A,
想請問找這些ON/OFF,ADJ,12V,5V有比較好的方法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找高壓供版上的,還是要找pi版上面的

楼主:
恩恩~型號 正確 ~ 網拍買的 ~.

网友:
回復  plung

你要找高壓供版上的,還是要找pi版上面的
引用 网友B:

是 P+I板上的

网友:
恭喜完修...0.0..

网友:
可愛大,感謝分享實例。
像這pi板的改板,還真的是看不懂,
有聽說是要從保險絲斷開,但ADJ  ON/OFF就不知要從那裡抓了
這片是因為沒有0.22的電容而改板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連 5707 都沒有拉 `~..
從 AD 抓回

网友:
回复 网友D:

C大.5707我這有.下次找我拿.

网友:
回復  yoyomay
連 5707 都沒有拉 `~..
從 AD 抓回
引用 网友D:

從AD和從PI各有何竅門??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ON/OFF從AD板上找,當VGA輸入時有3-5V的電壓,而無VGA輸入就變為驅近0V
就是ON/OFF了
ADJ...除非有必要,要不然都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