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影音光碟機DVB-388維修

楼主(2010-11-16):
SAMPO影音光碟機DVB-388維修
機型:DVB-388
故障原因:面板數顯不正常微弱、觸控異常
這台SAMPO影音光碟機DVB-388是朋友淘汰不要的機子,放在旁邊有一段時間了(如圖一)。
現拿出來修修看,上市電開啓電源發現故障為面板數顯不正常微弱、觸控異常,
開上蓋首先將面板六個微動開關檢測有二個阻值一佰多歐姆過高,用WD40恢復正常。
再來目視檢查P+I、AD板,發現P+I上板編C1022  1000uf/16V 頂部微凸、底部凸出成傾斜狀
拆下測容質為53.8uf,更換新品(如圖二~六)。
再上市電測面板數顯及觸控正常,可正常撥放DVD完修(如圖七)。
PS:現在家電產品太多了價廉物美,一般的客人只要過保就淘汰了,
有的故障是輕微的料件取得容易,不妨試試拿來拆檢玩玩很有趣的------------------

网友:
請問大大的這台LCR多少錢.有電橋嗎.看起來很PRO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 LCR 量電容...   真猛  我去 問一下 google
有專業到....

网友:
看到SAMPO影音光碟機小弟就有悲慘的回憶,上次同事1台讀不到片子,拆開後雷射二極體沒反應,檢查排線斷掉1根鋁箔,因為第一次玩飛線救排線,結果鋁箔被燒穿,同事整台拿去丟

网友:
四線式LCR錶,精準度較一般標準LCR錶要高。

楼主:
請問大大的這台LCR多少錢.有電橋嗎.看起來很PRO
引用 网友A:

這台 HIOKI 3520 LCR Hi TESTER 是多年前向一位專業師父購的二手品(不便宜)
如同狼大所述精準度較一般標準LCR錶要高,如與UT61E同測一新品電容質所得結果值
HIOKI 3520 LCR 趨近於正常電容質,而 UT61E 會超高過正常電容質很多
我還有 FLUKE 115C 測得電容質比 UT61E 會低一點,我都是用這三個做交叉比對
電橋我是不懂,提供HIOKI 3520 LCR Hi TESTER資料參考
HIOKI 3520 LCR Hi TESTER.pdf (1.22 MB, 下載次數: 78)

网友:
我看網拍都要好幾萬喔...真是好儀器..羨慕耶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
LCR錶, 第一次見到, 謝謝分享!

网友:
很棒喔

圖文並茂

又學到囉

网友:
這裡高手越來越多了,裝備越來越高級...

网友:
通常較專業的儀表
只有在學校或工廠才有
一般做維修的都能省則省

网友:
好專業的LCR表..羨慕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