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啟動短路接錯線

楼主(2010-11-16):
原本應該是要 第14腳 PSON 接地,
一時眼花,把第18腳-5V接地,
結果電源供應器好像壞了~~~
因為我再把它換回來,就量不到電壓了,
但是怎會這樣子呢??

网友:
電源供應器沒啟動時,沒-5V電壓吧?
應該只有5VSB(紫),PSON(綠) 才有電壓吧?

网友:
確實未起動前 ,  -5v 是沒有電壓的 !!

即使接地也不會有問題 !!

除非你的  Power 已起動了 !!

又將 -5v 接地 .

借用站內的圖 :

楼主:
是這樣子喔,原來不會燒壞,那我再回去量一次看看,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