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使用電腦的習慣

楼主(2010-11-16):
各位好,我想請問一下
各位大大您們使用電腦完會把後面的電源供應器的開關關掉嗎 ?
1 如果沒有關只是將 Windows 關機 ,電源供應器是不是繼續在浪費電,這樣一天24小時
    無時無刻在等待啟動電源,是不是太浪費電了,以前有個電視廣告看到熊熊提醒你出門要
    關機,可是電源供應器的電應該還是在流失吧 .....  電視機是不是也一樣 只要能搖控的
2 如果晚上睡覺前把電源供應器的開關也OFF , 螢幕的 POWER 也 OFF ,這樣應該可以
   省點電吧,請問高手如果這樣要玩電腦時再開, 會不會比較傷到電子元件兩相比較哪一個
   比較划算
3像我這樣常開關哪個電子元件會受損是不是 前半段高壓側的元件比較容易燒掉像是
  MOSFET和二極體
4最後的迷思 , 支持陳文茜的 +-  兩度西 還是隨手關了吧

网友:
電腦如果有安裝其他的周邊設備(無線滑鼠 鍵盤)
當你把開關OFF了,那你下次開機的話,電腦是會找不到該設備的
因為該無線設備是使用+5VBS

目前新的電氣設備,有新的規範,都會被要求設計為"待機低功耗"

网友:
看情形吧 !! 我是懶的關 !!

基本上只要有待機功能的都會耗電 !!

包括 冷氣 電視 ......................

關與不關各有好處 !!

就你說的開開關關 , 那關關會有一定的壽命 !! (至於是不否會造成 你說的 第 3 點 我倒不敢肯定 )

如不關確實浪費能源 !! 而且還有一點 , 長期通電也是會造成元件老化 !!

還有如果萬一電壓有個異常 , 如落雷造成電壓突波 , 那這些插在插座的電器 , 難免不保 !!!

以上純屬個人見解 !!!

网友:
電源供應器沒斷電的話,會ㄧ直提供5VSB給主機板CMOS電路使用啊
但是退ㄧ步想,如果都拔掉插頭的話,那主機板就是吃CR2032的電力
所以很快就會需要更換電池,唔..ㄧ天電腦開18小時以上的可能不會很明顯
電池沒電了所以需要換電池,製造了廢電池來污染環境

PSU供給CMOS電源/CR2032供給CMOS電源 這兩個不知道有沒有人去比較過哪個對環境傷害比較大?

网友:
我是把電腦的所有週邊設備都插在有開關的同一條延長線上。

网友:
關掉對電腦也不會比較好
開著應該對地球比較好n_006|
其實我根本懶得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