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筆電 A6T 短路保護<已解決>

楼主(2010-11-16):
ASUS A6T 筆電
狀況是按下開機鍵後
圈選處開機指示燈 瞬間閃爍兩下後熄滅
右下方"充電指示燈" 熄滅(熄滅約2~3秒指示燈會再恆亮  重新操作狀況持續"輪迴")
過程中風扇完全不會運轉

目測主機板各元件
均無異常 敢問大大該從何處著手起呢
電壓輸入端 有貼片元件量測如下
這樣是否正常

网友:
NV6100換掉就好了!!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彰大大
您的意思是晶片脫焊造成的嗎?
還是已經壞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一台燈號會閃好多下~~或是閃一下就斷電~~都是6100壞了
建議~~買10年的來換就會好~~

网友:
AMD的晶片組
北橋和cpu座容易空焊

楼主:
NV6100
重新補焊過 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感謝 阿彰 ayu05202003 大大
因為小弟實在沒有料件 + 沒有工具 + 沒有焊BGA的技術
一一"就將6100 用熱風槍烤了許久
將NB散熱風扇積滿的千年灰塵 去除
完修 燒機無異常
"完修"2字講的粉心虛n_138|

网友:
請問oowale大大:直接烤晶片會烤焦嗎?溫度幾度?烤多久?旁邊要做保護嗎?

网友:
ASUS A6 你這台因該是不用開機cd就可撥放?
是的話!
察看前面cd排線按鍵是否有短路
小弟淺見

网友:
沒有看清楚. 已經完修

楼主:
ASUS 筆電 A6T 短路保護 <已解決>

回复 网友C:
小弟鳥人我 是用250度 高溫細細烘培 距離3公分
加個重物(硬幣...螺絲頭...銅柱...)
以旋轉方式 圍繞加熱
約3分鐘 這時手也差不多快抽筋了 就可以放手ㄌ
等待他自然冷卻即可...

我沒用任何保護喔 但這是不對的
板上大大很多相關的資料你可以參考看看
搜尋"熱風槍使用方法"
需要用耐熱紙 將周圍細小的貼片元件保護起來比較好
鳥人的方式如圖
這是之前PO的
方式很鳥 板上大大都是直接重做BGA 拆下焊一顆新的上去 才是根本之道
但在金費窘迫下
用這樣的方式也修好幾台NB目前都沒有什麼問題
PS:風扇灰塵 轉速都要注意
因為目前我處理到的都是出風口幾乎卡死
散熱貼片或散熱膏能重上就重上
謹此
再次感恩阿彰及板上大大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你的熱風槍風速調多少呢?
我每次吹bga都很沒耐心
是用免洗助焊劑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小弟風速是調到最大
但我這台風槍調最大風也沒有很強
不知道你的設備是否相同
有助焊劑更好
但小弟沒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saike 8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