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0-11-16):
(无正文)

网友:
只說一個錯可以嗎 一 一!!
降電壓不會省電。
二個5v的風扇控制器並在一起,一樣是5v的電壓,不同的是消粍的電流大小。

网友:
調壓式風扇控速器,電能消耗在內部晶體上。
PWM式風扇調速器消耗掉的功率較少,但不是每個風扇都適用

网友:
降壓是可以省電 !! 但是你原本做的 [功]  也相對的減少 !!

例如 : 你原來 12 v 的時候 , 假設風扇可吹出 10 的風量 , 那麼你降到了 5v 則沒辦法 吹出 10 的風量 !!

         而且降壓元件也會耗損一些電能 轉成 熱量 !!

所以依據 能量不滅定律 , 就可以得知 !! 這些都是 能的 一種轉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