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RAM SPD檔]是否有人可以幫我用spdtool存下這幾支RAM的SPD FILE~

楼主(2010-11-16):
有下列這幾支RAM的站友們~
不知是否有人能幫我使用spdtool把RAM的SPD資料存下來給我~

1.創見 512M DDR2-667 DIM 5-5-5 502141-5530 [WA]    (Transcend顆粒SMD型8顆)
2.創見 256M 184P DDR =FM 256M PC266 DDR SDRAM    (Samsung顆粒16顆)
3.創見 1G DDR400 DIM 3-3-3 169268-1211 [LR]             (hylix顆粒16顆)
4.KINGMAX KLCD48F-A8KL5 1GB DDR2-667                    (KINGMAX顆粒SMD16顆)

PS:第1支最重要,那支不小心被我寫入別支的SPD檔了~

网友:
這幾隻記憶體手邊都沒有..............沒辦法幫到hannahmo大您的忙。

改天在學校找看看,看有沒有。

网友(2011-07-22):
去原廠找看看有沒有提供類似這樣的檔案.
http://hynix.com/datasheet/spd/HYMP512U64BP8_SPD.pdf

网友:
一定要原廠的SPD嗎?
相同規格的SPD OK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相同規格最好是相同晶片,如此時序比較沒有問題.
否則有可能效能不好,或是資料錯誤導致系統當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時序不會有問題,通常模組廠SPD會燒錄3組CL,是為了怕未認證的chipset無法達到SPD設定的規格,所以CL值會預留3組例如 800Mhz-5-5-5、800Mhz-5-6-6 、800Mhz-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