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分解>電容表 CA6013 拆解及簡單使用說明..
火..

楼主(2010-11-16):
今天終於找了個時間將向 Shunxing 買的東東拿回來了..

其中之一是這個電容表, 以 650 元請 Shunxing 大買的..

首先看看有那些東東: 電容表本体、測試棒、說明書、包裝盒.. 很典型的包裝方式

先脫了她(想幹什麼.. XD), 現在都流行保護外套了, 所以.. 先把它脫了吧.. 將黃色保護套向外小心的拆離下來..

脫下來的保護套..

先看看背面,  上面紅點的螺絲用來裝 9V 電池的, 下面那顆螺絲可將外殼拆離, 所以先拆下這兩顆螺絲..

拆下來分成兩半, 開個玩笑, 你一半, 我一半.. XD.. 里面看來滿整齊的, 銲功個人覺得還不錯.. 在黃點處的 5 顆螺絲, 轉下後即可將電路板及前蓋分開, 先把這 5 個螺絲拿下..

拿下 5 顆螺絲後, 將電路板及前蓋分開..

來張銲接的近照, XD.. 剛才才再說銲功不錯, 居然在紅點處的精密電阻下方, 殘留一個鍚渣..

來看看插測試棒的插孔.. 左右兩點都是同一點, 所以是共通的, 中間是共同點(COMMON)..

再看看顯示幕下方的東東, 左方是 HOLD, 中間的插座上及下是分開的, 我們可在上方或下方來插入待測的電容(這里有些問題, 待會再提), 右方是點亮 LCD 螢幕之用.. 要注意的是, 這個功能若按一下放開, 約 3 秒會自動關掉, 若想持續亮著, 那.... 用手按住吧.. 這點設計怪怪的..

看完內部構造, 先還原裝回去..

先裝上電池, 原來 "順興保固" 的貼紙在這里啊..

裝上 9V 電池, 空間有點小, 不過還是裝的進去..

首先來測一個 1000uF 的電容, 此時沒打上 LCD 燈, 注意到那兩個紅點嗎? 前面說過, 分成上、下兩排, 每排都可測, 但相近的兩孔無法測的,..

例如由左至右的上方 4 個測試孔為 1, 2, 3, 4  , 那麼 電容一定要插 13, 24 或是 14 孔才能測, 也就是中間至少要隔一個孔.. XD.. 說明書中沒說(嗯, 漏了很多.. XD)..

再來是用手按住 Light(點亮 LCD 顯示燈)的圖片, 若不用手按住, 約 3 秒會自動熄掉, 這點前面也有說過, 個人覺得有些不便..

再來測試一固 3300uF 的電容, 讓 LCD 顯示燈亮著, 並按住左方電容表上的紅色鈕(Hold), 看到沒, LCD 上的 H 會顯示, 這可讓我們很方便的讀取數值..

別忘了要再測時, 需取消 HLOD ..

另外, 說說一個缺點.. 就是背面的立架, 可能是設計上的問題, 要收起來會卡在保護套上.. XD

要收回立架時, 先將紅點處的保護套向上撥一些起來, 就很容易卡住了..

-------

以上僅是個簡單的分解, 讓大家了解一下內部構造, 並做一個簡單的使用說明..

其實以這個價位, 個人覺得這台很值得買, 外觀滿搶眼的, 測試起來和國產的(至少 1000 起跳), 沒什麼差別..

報告完畢, 歡迎有問題大家可互相討論..

THKS..

网友:
感謝分享電容表 CA6013 拆解及簡單使用說明.很詳細喔!!!

楼主:
不好意思, 做個修正..

關於在 HOLD 及 LIGHT 之間的測試孔(上下各 4 個, 計 8 個)..

我再重新看了一下線路, 先前的文章有些錯誤, 在此修正一下, 請參考附圖:

每個紅點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4 個紅點的兩點接點都是銲在一起, 因此若以藍點 1 2 3 4 來說 上面及下面的 12, 34 都是由銅箔接在一起..

所以 13、14、23、24、14 都可正常使用..

一時不察, SORRY..

网友:
我量了十幾顆全新的  1000UF 的    都是965

十幾顆全新的   470 UF 的都是 442

歸零調整怎麼使用呢?

网友:
原來是這樣!!

楼主:
我量了十幾顆全新的  1000UF 的    都是965

十幾顆全新的   470 UF 的都是 442

歸零調整怎麼使用呢? ...
引用 网友A:

你是量同一品牌的電容嗎? 不妨多試幾種廠牌..

其實那個 "歸零旋鈕", 是用來調小容量的電容, 以這款而例, 在 200P 及 2000P 檔位, 會在顯示幕上顯示數值, 這會影響測量值, 所以要先調整 "歸零"..

像 20nF 以上, 一般都不用調了..

有的電容表, 內部有調整功能, 但這款, 我找了一下, 沒有..

网友:
其實會有點誤差

网友:
μ:Alt+右邊數字鍵41831

网友:
我量了十幾顆全新的  1000UF 的    都是965

十幾顆全新的   470 UF 的都是 442

歸零調整怎麼使用呢? ...
引用 网友A:

量出來差一點點也就不要太介意吧!舊文有提到,要準就要用專業的LCR表。

有了電容表,很容易就可以抓出壞電容。才六百一千的,這樣就行了吧!
我一般抓10%之內就過關。
(舊文有提到,有時候量起來是好的,但其實是壞的。這很少見。容量變大變小的能用電容表抓出來換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
這台算是不錯了,真的是便宜又大碗~
我雖然有買一台ut61b的電錶,但是覺得量的速度太慢,
後來還是用電容表量比較快。

网友:
鳴…我早知道就跟順興大買了啦…
我的沒有背光按鈕可以按…沒有hold可以按…
我還花了650去買…>"<~~~
看到不一樣的…就又會想買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人肯拆國產的YF-150來開箱
這樣就能比較看看兩者的差異
不過CA6013電路板上面的銅泊接點似乎沒有很亮

网友:
鳴…我早知道就跟順興大買了啦…
我的沒有背光按鈕可以按…沒有hold可以按…
我還花了650去買…>" ...
引用 网友B:

網拍就有賣了,含運六百塊,看測試比較好像是BZ26111這台比較準,不過沒有背光和HOLD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q%AEe%AA%ED&t=0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人肯拆國產的YF-150來開箱
這樣就能比較看看兩者的差異
不過CA6013電路板上面的銅泊接點似乎沒 ...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YF的電錶,覺得YF的作工有比較好。
如果要買的話,YF-150應該會比大陸的質感要好一點。

才六百、一千的,買那一台都好啦!!

网友:
做工算不錯囉...我一個小鬧鐘活像電子科學生勞作似的n_015|

网友:
看到這台....我以後不會再進了.....
會遇到瑕疵品....有幾台被我修過才統一出貨的...
其實因該有人看出哪邊有問題了...

以後有人要買電容表...
我只會建議以下兩種電表
YF-150與UT61E....畢竟這兩台是我用過最準確的...
交替測試..還可以測出有故障但看不出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意思是得添增第二台電容表做交叉比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教一下大大,是那裏有問題??

YF-150是專用的電容表,UT61E是萬用型的,是不是買後者比較划算呀?? 因為都可量到20mF~~

另外勾表、DC電源供應器,能不能建議一下??

本想買550元的電容表CA-6013、200元的勾表DT200還有2000元DC電源供應器(PS-305DM ),可是不知道陷井在那~~ 能否開釋一下~~

非常感謝

网友:
CA-6013這台在團購中....我都有拆開來測試..
就如我說過的~~其中有幾台有瑕疵...
但~~在這種價位來說~~拿來當簡易判斷的儀器還不錯
但是~~這台與YF-150跟UT61E相比之下....穩定性與誤差值來說...
實在是~~~差太多了~~~測試的時候...反應速度也不快..
遇到有問題的電容...說真的~~UT61E比較能抓出故障原因
YF-150只能看到容量變小....

CA-6013這台者是..誤差...真的是差很大...(內部做工..有點爛..)

网友: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謝分享寶貴的經驗~~
所以還是別貪小便宜好了~~ 謝謝大大

网友(2010-12-25):
不知精密度如何 ?

网友:
聽說可以根電腦連線,可是沒有人說明,不知道方法。

网友:
很實用的資訊

這資訊對我很有幫助

很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2011-03-24):
我上禮拜也從露天買了一台500含運
今天馬上就靠他修好了一台字幕機
就算誤差大, 拿新的電容和疑似故障的比較一下還是可以判斷的啦

网友E:
我也是買這台,原來中間的小孔是這樣使用的,ˊˋ問了好多人都說不知道!

网友F:
新的捨不得拆,好在有人解剖給我知道了,謝謝你,好好的組合,不要忘了什麼,就要再花coco 謝謝了。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經驗,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的捨不得拆,好在有人解剖給我知道了,謝謝你,好好的組合,不要忘了什麼,就要再花coco 謝謝了。 ...

其實這類產品, 有保固等於沒保固, 所以拆開來研究內部構造也沒差啦..
若真的裝回時不成功, 就當做繳學費換經驗囉..
說實在的, 不研究一下, 將來壞了又如何懂得如何修呢?

^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買這台,原來中間的小孔是這樣使用的,ˊˋ問了好多人都說不知道!

是啊, 在說明書中也沒提及.. 真的是 XXDD..

所以不拆還不太了解其作用..

這就是拆開研究的好處, 可了解一些廠商未提到的資料..

^_^

网友(2011-08-05):
最近也買了一台此款的電容表,感謝大大的講解~~

网友G:
回复 楼主:

您的 ca6013 還健在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您的 ca6013 還健在嗎?    ^^

在啊,不過我現在大多用 UT61E 量電容了。

你呢?

网友G:
cremaker 大,
不好意思,
小的手上只有 一台 20年前 數位 3用電表(入門型),
尚未 用過 電容表,
來這裡, 很多大大 都有使用 電容表
才想 搞一台來研究一下,
不然 修電扇, 要判馬達電容 是否正常, 只能 兩個電容交換
真是 .......
.............囧

楼主:
引用 网友G:
cremaker 大,
不好意思,
小的手上只有 一台 20年前 數位 3用電表(入門型),

nubody 大:

每個人工性質不同,所以用的工具也不同。

你先前所說的 200uF 夠不夠用,是否你的電表有量電容的功能呢(二十年前的電表我想應該還沒有量電容的功能)。

以 200uF 來說,量風扇的電容應該是夠用的了。

若是工作真的有需要,我是建議你買,若是玩票性質,就如你所言,用替代法試好壞,就可以了。

所以重要的,還是取決於你的 “需求” 啊!

^_^

网友H:
我很好奇,想問一下這台的核心是只有那幾顆DIP IC,或者LCD底下藏有黑豆(Bounding後封膠的IC),或者大的薄型IC.
那4顆DIP IC和2顆8腳的IC是什麼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很好奇,想問一下這台的核心是只有那幾顆DIP IC,或者LCD底下藏有黑豆(Bounding後封膠的IC),或者大的薄型IC ...

呵,不會吧,又要叫我拆第二次。

沒錯,在 LCD 下是有一個黑豆 IC,那個應該是專用的 IC(或許說 MCU),這類産品的架構都是很類似的。

另外,就是一些邏輯 IC 及運算放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不會吧,又要叫我拆第二次。

沒錯,在 LCD 下是有一個黑豆 IC,那個應該是專用的 IC(或許說 MCU) ...

謝謝,還真的有黑豆,那些IC的編號,等你想拆開再拆,不想拆就算了,不用麻煩了.

网友(2011-09-04):
我來的太晚了,這麼好康的我也沒有跟到,還去買了一台粉貴的電容計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