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FP71G+S)背光恆亮(已修復)

楼主(2010-11-16):
求助BENQ(FP71G+S)背光恆亮
今日拿到此機器.原本不開機..打開看到電容突起..更換後畫面可正常顯示..
但是~~無訊號時.背燈恆亮.呈現面..藍-綠-白-黃-紅..一直跳換...
請問各位大大我是不是漏掉哪裡沒查到呢??感謝!!
##~~C5707...9024...均拆下測量.無故障現象~~##

可正常顯示

可正常顯示

無訊號畫面(紅)

無訊號畫面(紅)

無訊號畫面(黃)

無訊號畫面(黃)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廠設定跑掉進入工廠模式設定後可回復.好像是按左鍵+MANE+ENTER你試看看.如果還不行ROM重刷,或更換R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些手續都可免!!
把你拆下來東西都換新!!
切記!!
你取得的料件需買到正確!
水果牌最好勿用!!

网友:
進到BURNING MODE了,關機下按住ENTER+EXIT後開機,按I鍵就可以出現工模選單,把BURNING MODE設為OFF就可以。

楼主:
回復  huige

    原廠設定跑掉進入工廠模式設定後可回復.好像是按左鍵+MANE+ENTER你試看看.如果還不行RO ...
引用 网友A:

回復#2PLAYART 大大和#4狼大..進到BURNING MODE了,關機下按住ENTER+EXIT後開機,按I鍵就可以出現工模選單,把BURNING MODE設為OFF就可以。

剛剛已正常了..又給他亂按變左邊黑色..最後給他回復出廠..正常了...
不知道還有這招..搞了一天又是爬文.又是拆東拆西..
非常感謝2位大大指點...小弟受教了~~

PS~~可否請狼大教一下..另外三行裡的意義..感謝喔!!

亂按的結果

亂按的結果

网友:
White Balance 白平衡,是色彩校正用(類似Auto color)
ADC OFFSET ADC誤差補償,於類比轉數位時,調整R/G/B誤差值的補償
ADC GAIN ADC增益,於類比轉數位時,調整R/G/B增益值的大小
ISP 線上編程器,由D-SUB埠進行內部程序更動修改使用

楼主:
White Balance 白平衡,是色彩校正用(類似Auto color)
ADC OFFSET ADC誤差補償,於類比轉數位時,調整R/G/B ...
引用 网友B:

收下~~感謝狼大指導....還是別亂調好..對吧!!

网友:
想調可以,先把預設值記下,色彩亂掉時可以修正回出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