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OIS

楼主(2010-11-16):
下面壓縮檔~~解開後是一個執行檔!!
執行檔!!有辦法幫我解開嗎??
我要BIOS的資料~~謝謝

网友:
我分不出來
殘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Jamese老鼠   謝謝((你有說過不可以叫你大大))~我再想辦法試試~~謝謝

网友:
done!!
解了一個ROM格式和一個HDR格式~
看你要那種~
只能上傳ZIP檔,檔案又有點大~
所以先壓成7Z再壓成ZI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我要ROM~~我要燒BOIS~~因工程機要改原版的~~想試試看!!
謝謝版大!!這2個都可以資料都是2M~~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WHAT 東西解的 ~阿 `...
真利害 ~

网友:
回復  hannahmo
...用WHAT 東西解的 ~阿 `...
真利害 ~
引用 网友C:

對呀,我也是試了好幾套,都解不開。
對加殼真的不了解,覺得好難!

网友:
原本的程式就可以解了~
請下指令:
M4010A03.exe /writeromfile
就會在同一個資料夾看到ROM

网友:
google萬歲,解的方法是google到的~
搜尋關鍵字"dell bios extract"
第一個好像就是了~

對了~
補充一下~
搜尋M4010A03就會發現它是dell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如此啊,我那時只差沒給他「下一步」的按下去,
後來想想電腦要是掛點了,就麻煩了。
感謝hannahmo大的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想更新bois~~是要換cpu~~
原來的是amdv120 ~~要換n系列或p系列
但裝不上去~~含恨!!
但是還是~~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