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AL1916W)請問~這樣還能修嗎?

楼主(2010-11-16):
ACER(AL1916W)請問~這樣還能修嗎?
手中剛好還有另一塊((AD板與P+I板))...所以初步排除AD板故障..請問各位大大還有其他辦法嗎??謝謝!!

故障電容

故障電容

基板

基板

無訊號畫面

無訊號畫面

輸入訊號

輸入訊號

桌面

桌面

网友:
明顯GAMMA電壓應有異常,先從P+I修起,再檢查AD及面板上元件
別忘了要清潔AD到面板排線

這款應把DC-DC及GAMMA迴路放在面板PCB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ad板交換測試一樣 ,那面板可能買單除非你有時間q面板不然還是棄修吧

网友:
手邊要是有同型的P+I板的話
建議先做交叉測試
但依目前狀況看來面板故障機率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