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Acer AL1914 D1691替代元件詢問....

楼主(2010-11-16):
型號:Acer AL 1914
故障原因:開機後三秒斷電自動重開(反覆)
測量各電壓輸出接正常,用通用版測試燈管ok的,所以朝向電源高壓版檢測
電源高壓版P+I
檢測後發現一顆晶體已被擊穿,三向都導通....
更換替代元件C5707,故障的D1691與待更換的C5707
其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
C5707裝反了....XD,以為方向跟D1691一樣,所以又拆下重悍(沒牢記狼大後面補的注意bce接腳  )....完修圖

忘記螢幕型號.....只知道是Acer的,螢幕又丟在公司
身上只有壞掉拆下來的晶體
上面標示
K
D1691
Y‧450
請問這顆可以用什麼替代??Benq常用的C5707可以嗎@@
另外下面的Y‧450是表示什麼意思呢?~~~Y拍上有一個
K
D1691
Y‧810
只差在下面的數字......

完修後會補上照片^^

网友:
第三行應是生產批號差異,用C5707代可以,注意B/C/E排列

楼主:
感謝狼大~~~
去公司再換上試試^^
D1691跟C5707大小差好多@@5707小多了......

楼主:
已完修~~~感謝狼大指導!!

网友:
敢問損壞的電晶體在哪個位置?

楼主:
4顆都拆下來測量,1號是已經更換完C5707之後了.....但是是裝反了,後來有重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看錯吧! 只有換一顆 c5707! 危險度有點高!

楼主:
第二次拆下時已經四顆都換上囉~~~圖是舊的^^3q

网友:
恭喜完修,背光電路後方焊點建議可以補焊一下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如此~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可喜可賀...讓我又學到許多

网友:
原來可以用c5707代喔,記下來了^^感謝分享

网友(2011-02-08):
真是好資料 我之後 就會代用了  謝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