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高壓故障 DAC-19M005 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16):
苦戰 = = 今天跟他PK了5個小時....
友人帶了VA1912跟2片 DAC-19M005
3片電源板均是開機電源燈閃爍 背光不亮
準備AB一片出來 幾乎都是交換零件 換出來的
避免忘記 太慘痛了 大家也用的到...

總共更換 Q201 Q203 Q204 Q208 R210 保險絲

切記Q201跟Q204 要一起換不然後面會燒整排的...我把Q201拉掉上電 後面就狂冒煙了ˊˋ

電源燈閃爍 斷開高壓板即正常 確認電源板故障

陣亡的零件

508.9 KB, 下載次數: 327

网友:
恭喜完修...0.0..真是大工程

网友:
不會吧!一次掛這麼多啊?
要是我不是退修就是換板了!
Q201,Q204要一起換記起來了.
謝謝版主提供慘痛的寶貴經驗!

网友:
原來 VA912這樣困難修理.. 我有一台給店家幫忙修理  他直接3天後報價取件  更換公板高壓跟A/D版  難度太高[還是技術不足??]  他也只能更換後收錢   真是難賺 換回來以後 DVI介面也沒了 有時還會變色

网友:
台達做給奇美這幾款P+I修理時都要全面檢查,以免一燒再燒

网友:
恭喜完修。。
ps;大工程唷~   一共换了16個零件

网友:
恭喜完修...0.0..

网友:
一次燒這麼多,最怕的是換好後,送一次又再燒一次,
修這塊真的要好有耐心啊。

网友:
哇..這麼硬ㄚ.大大真功夫都修出來了.佩服...

网友:
謝謝提供慘痛的寶貴經驗

网友:
一定花了很多時間,顯出一身好本事。

网友:
太厲害了
更換這麼多的零件
一定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了不起! 真的服了你!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的功夫

网友:
參考參考~40T03GP(可和50N06代),此款此晶片易燒毀,外觀不大區分的出,電錶一量便知曉,及其接腳相關電容要留意,否則易燒Q201 Q203 Q204 Q208

网友:
壯觀....佩服~~~

网友:
太慘了吧~~~換這麼多....辛苦辛苦

网友:
還好不是U或L管,若為U或L管又壞那麼多地方的話...我都直接棄修居多
這問題我修會直接改通用高壓,一個個找太費時了

网友:
謝謝,真是偉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這個對我來說是神的境界了

大家趕快筆記筆記下來

网友:
換那麼多~要是我就直接放棄,因為換了也不知道會不會好
真有耐心!

网友:
你真的好強呀

网友:
這位大大練就一身好本領小弟受教了

网友:
tony6605大真有耐心~換做一般人找就放棄了~
小弟真是佩服啊~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的功夫~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