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M5200A Q9 三端穩壓 零件尋找

楼主(2010-11-17):
圖片中Q9 燒毀 已無法辨識 求解

機器可正常開關機 第一腳是19Vin 第二腳是GND 第三腳 不知去向 所以猜測為穩壓IC

請有機器的大大幫我看一下 感激不盡.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片我有差肉2片 我明天去看看把編號給你 順便拆下他CC你大概會需要他

网友:
回复 楼主:

    編號因該是~~8c540
印象是5v的ic~~asus  nb機器上都有!!

82855~~82852~~915晶片的nb主板因該都有

网友:
19轉5嗎?
華碩機器很多都有用到

网友:
這地方會燒
要注意電源有其他的短路問題

网友:
找到一個bom
我是不太會用
但可以看到零件編號和廠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阿! 看多少錢我跟你買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謝你! 那時候屍體我有看到8開頭的! 後面就糊掉了,拆下來的時候就完全碎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開始是不過電 我找到19in的保險斷掉 有一顆胆質電容短路 我移除之後無短路,接著上保險開機就冒煙了= = IC 從19Vin跟地線燒掉 所以我猜測是IC本身短路不是負載. 我也把負載打對地阻抗無短路.

非常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IC以比對 拆好 明天宅配給你^^~助你修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