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1W] 畫面上移(右移)

楼主(2010-11-17):
這台螢幕在調整為 1440X900 16BIT 60MHZ 的時候 畫面會出現移位的狀況

螢幕上方有黑色不顯示的區域

很奇怪的是 OSD 這時候顯示的是 75MHZ  假如調整為 75MHZ 有時有效 有時無效

在其他某些解析度也會出現

請問先進 這是什麼情形??  如何解決 ??

网友:
若是別部電腦也有一樣問題,可能螢幕內EDID記錄有誤

网友:
我猜這是不是16:9與16:10的面板對上畫面解析度所產生的差異?您參考看看。

网友:
用這軟體檢查一下,前端輸入跟後端輸出有無相同

楼主:
經過 75MHZ  60MHZ  開開關關 電源線拔除一夜後 先螢幕開機再開電腦 目前又恢復正常了

但是我仍然無法確認是否完全正常 因為目前經由螢幕資訊是顯示 1440X900 75MHZ XP系統內顯示60MHZ

LCD螢幕 正常不是都 60MHZ 嗎??  這台跑75MHZ .......

如圖 ..

狼大 請問假如EDID錯誤  可以如何處理??

网友:
顯示卡送75HZ...很值得玩味阿

輸出頻率跟系統不同 orz

建議更新一下驅動程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