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開機卡住

楼主(2010-11-17):
請教各位大大們~我該如何下手---麻煩請教各位前輩 ..謝謝

网友:
請問你有裝硬碟嗎???

网友:
這是因為Flash BIOS 不能正常運作,某些主機的運作上會試著尋找存在於硬碟上的BIOS,來進行BIOS Recovery。
請參考以下網頁技術文章:
http://www.synnex.com.tw/asp/fae ... 464&seqno=19953

网友:
我的 GA-661FXM, BIOS更新失敗後,就是這樣子了,它連disk、hd都讀不到,所以只能重燒bios了!
若你能讀得到 adisk,用adisk開機內存bios更新程式及bios code 更新bios就有救, 不然要重燒bios ic了!

网友:
恩更新失敗  就要重燒了

BISO檔案毀損

去網咖官網下載BISO更新吧

网友:
果然大家都很有經驗。

网友:
找一片1.44 磁片+磁碟機 , 把bios 解壓縮後放到1.44磁片,然後開機試試看囉

网友:
找一片1.44 磁片+磁碟機 , 把bios 解壓縮後放到1.44磁片,然後開機試試看囉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了...卡在這完全無法動..當然不讀軟碟..只有(((重燒)))的命運了~~

网友:
扳嘉的網站
http://www.gigabyte.tw/products/product-page.aspx?pid=1863#sp
這塊板子有Xpress BIOS Rescue(快速BIOS修復), 先用別台電腦去下載bios,
再把bios先copy 到開機硬碟的c:\下, 用此板重開機, 會自動回覆重置bios存入
就完成.

网友:
BISO檔案毀損拷貝bios至硬碟try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要什麼用開機硬碟?

网友:
如果放入原主機板的安裝CD具有開機片功能,可進BIOS設定CD-ROM第一優先開機順序,按F9就可啟動回復原BIOS版本,但通常BIOS資料遺失後如因更新失敗好像不太好回復,建議直營快修代更新BIOS花NT300元來解決。

网友(2011-03-27):
最近碰到一些主機板BIOS資料流失的版子,特別是內建顯示的會無法顯示,原因都是電源供應器問題所導致,保固期送修原廠免費,但保固外經常說重燒BIOS晶片,拆晶片請人代燒。
但實作盲作法自動更新BIOS,最近測了約6片發現其實BIOS晶片不容易壞,用點小技巧搭配uniflash萬用工具,卻不需拆晶片且成功刷寫Boot Block V1.0,不過這技巧且有DOS常識。不請人代處理自已加工賺軟的。
通常原廠都是告知代燒BIOS晶片及拆銲工資、晶片故障收費NT300~850元。但這些最近都自已處理,但我的方式對行家可能太麻煩,但對我來講確是方便技巧「鍵盤不會認數字及符號」,自動刷BIOS檔名及副檔名如不修改是無法刷的?例如 flash983的參數格式不懂及無法使用鍵盤,只有使用盲作法搭配軟碟自動刷它,不過維修經驗uniflash成功改寫boot Block我是100%成功,賺了不少軟的。

网友:
謝謝你 masotmin 這個方法可以救很多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