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400 沒裝入電池, 插了電都不開機

楼主(2010-11-17):
ASUS M2400 電池老化, 被人丟棄, 結果插了電都不開機, 請問是什麼問題.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無頭無尾~__~
要自己動手修 請拆開後檢測19V進去有無電壓出來 順者線路 查 是否有短路˙元件

楼主:
回復  xiaolaba

    無頭無尾~__~
要自己動手修 請拆開後檢測19V進去有無電壓出來 順者線路 查 是否有短 ...
引用 网友A:

    19V 電源沒問題, 只是不插入電池, 就不開機, 這是筆電哦.

向別人借了舊電池插入後就可開機, 儘管舊到只能撐10分鐘的舊電池, 拔出來, 真的不開機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 就電池 裝上 一樣可以过電 對電池作充電動作
拆除 電池 有過店但無法啟動
這往南橋周邊
與電池 彈片周邊有各電源管理IC有關

楼主:
回復  xiaolaba

    也就是 就電池 裝上 一樣可以过電 對電池作充電動作
拆除 電池 有過店但無法啟動  ...
引用 网友A: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