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冰箱維修實例參考

楼主(2010-11-17):
冰箱冷媒不足   溫度保險絲燒毀 (73度C)
本以為是單純的溫度保險絲不良燒毀    隔天一早客戶馬上又呼叫
經檢查又是溫度保險絲燒毀   我想事情應不單純  應徹底檢查

機種:日立 R524A   516L  泰國制造
狀況  1.除霜定時器  在除霜位置 (停擺)
          2.恆溫器    (開路)
       3.溫度保險絲燒毀
       4.玻璃加熱管  (  在蒸發器底部)   電流比較高1.87A   我沒遇過電流這麼高的電熱管
         5.溫度保險絲在玻璃加熱管之上 6至8公分之處
         6. 冷媒管有漏冷媒
         7.滴水盤有積水
綜合以上判斷
        因 毛細管出口處結冰 (滴水盤有積水) 以至恆溫器無法正常動作  除霜加熱管異常除霜
        保護裝置溫度保險絲燒毀

网友:
恭喜完修  錢錢進袋

网友:
如果有圖, 那就更完美了..

网友:
qs大大
完修此台冰箱
想必花ㄌ不少時間
但也值得

楼主:
qs大大
完修此台冰箱
想必花ㄌ不少時間
但也值得
引用 网友A:

還好啦 只是為了要讓大家更加明瞭  我必須把相關的問題整理出來

回覆3#
如果有圖, 那就更完美了..

對不起  因為在客戶家不方便拍照

网友:
恭喜完成修復。

有一點需要給大家一個叮嚀!

抓問題~必須巡頭看尾顧中窟。才會省時省事。

『溫度保險絲燒毀 (73度C)』==既然是73度C的保護設計,在冷凍室內不會毫無原因的就高達73度C以上的溫度出現。

由於疏忽了這點→勢必造成跑兩趟的時間。
還會引起客戶的抱怨。

技術力是靠不斷的經驗磨練出來。

要當一個優秀的維修人員,這種疏忽是不容許發生的。(大家共勉之)

以後有此種案例時,還必須考慮到『化霜溫控』的感測值是否已經跑掉了,
正常感應值為(50度F~70度F),
若在70度F時尚未(OFF)跳開==勢必會引起沒完沒了的後續問題出現。

楼主:
恭喜完成修復。

有一點需要給大家一個叮嚀!

抓問題~必須巡頭看尾顧中窟。才會省時省事。

『溫度保險絲燒 ...
引用 网友B:

感謝  kacanon 大師蒞臨指教

网友:
恭喜!若有過程就更加完美囉!

网友:
技術沒分先後→學會了就是『師傅』
我常常鼓勵年輕一輩的技術員,
老師傅只是早5年~10~15~20年知道,只要你昨日學到,
今日站在一起~通通一樣高,沒有大漢與細漢的差別。
也常常以開玩笑~輕鬆的語氣~啥叫做:老師傅,老師傅~就是摃龜的代誌比年輕人摃的更多隻,
經驗與技術的來源,除了書本與前輩的傳承之外,
最重要的實戰(現場)經驗,就是摃龜~摃龜~再摃龜=得來的歷練。

這個論壇不錯,大家湊在一起,聊聊心得,大家鼓勵一下。

我在廠商待了很久~也見過很多~年資很久→卻無三路用的技師,老是不該凸槌的猛凸槌,還被他人戲謔稱『半個師傅』。就是技術力永遠停留在N年前的時間點。

一個優秀的技術人員~須學無止境,虛心受教,不斷提升自己→才能保持最佳狀態。
各行各業中高手如雲,總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放空自己~多吸取他人的經驗=這樣可以省很多時間。

网友:
學習到了~

不過~可不可以拍一下 【1】換下來的【燒毀的溫度保險絲】
【2】您用了 那些工具!!  如果方便的話^-^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發文 諸多不便但請諒解
下回定充份準備後再發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為搬家的關係已有2個多月沒上論壇了....
kacanon大說:  "以後有此種案例時,還必須考慮到『化霜溫控』的感測值是否已經跑掉了,
正常感應值為(50度F~70度F),若在70度F時尚未(OFF)跳開==勢必會引起沒完沒了的後續問題出現"
這觀念是正確的,但是這數據應該有誤?
正確的化霜感溫器工作點應該是在13度C,有些廠牌是設在5度C,要是設在50度F~70度F間那冷凍庫內的食物不就像在洗三溫暖一樣"忽冷忽熱"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非常正確

网友(2011-04-29):
若有過程就更加完美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