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購買東西去哪買......

楼主(2010-11-17):
各位大大好...最近小弟因為螢幕壞掉開始研究螢幕電子零件的維修..可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想集合大家的知識及常出沒買電子零件及儀器的地點供小弟參考...當然有些人不方便直接PO出來...如果不方便直接PO 也可以傳訊息給我感謝各位大大.....目前正要購買電表(除了測電流 電壓及電阻外還要能測電容)..銲槍,烙鐵頭,銲槍座,銲錫,吸錫槍........等    感謝各位大大....讓小弟能有個方向著手                   我住高雄...

网友:
一般的 高雄 長明街 ~大陸 濤寶網 最便宜 ~但是你 要會 它的購買方式 基本上 都是從這出來的 ~

Y拍 露天  都有 ~.網路還有一家 在高雄 仁武 ~IC955  裡你比較近 ~
也可以找 論壇 在高雄有開工作室的 大大 ~

网友:
回复 楼主:

    來找我也可以不過我在高雄

楼主:
回復  yjs814

    來找我也可以不過我在高雄
引用 网友A:

playart 大大 你好..我也是住高雄.....如果方便的話可以留訊息說你在哪.....0.0..

网友:
要好用又順手又想要多用幾年,建議多花一些錢
購買大廠牌的工具.
舉例來說,數字式三用電錶,我是使用FLUKE 111,
有一個學生買了大陸的UTXXX,兩者比較最大差異
就是反應速度,內阻,二極體檔,基本上這三個項目
FLUKE好上許多,尤其是二極體檔,在維修液晶顯示器
時是我最常使用的檔位,UTXXX不會BB叫,這個
有B跟沒B的對我來說很重要,我喜歡有B的.
內阻也挺重要的,這個在板上檢查阻抗時對於
判斷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反應速度或許對許多人來說沒有差異,但是
對於一整天使用電錶檢修的人來說,速度就是
關係到績效以及金錢.
還有其他工具,等有空再上來聊聊.

网友:
有預算也可以準備一指針電表,有些場合會派上用場

楼主:
要好用又順手又想要多用幾年,建議多花一些錢
購買大廠牌的工具.
舉例來說,數字式三用電錶,我是使用FLUKE 11 ...
引用 网友B:

感謝海洋  我會參考我剛剛有看了這款的功能也有測電容的功能..對我來說 我也是希望有這功能能測試電容

楼主:
有預算也可以準備一指針電表,有些場合會派上用場
引用 网友C:

恩 我有預算要買依各三用電表但是希望有測電容跟數位型的..如果大大有用過的且便宜.......方便的話可以提供給我嗎??  小弟銀彈不多...所以不能太揮霍  呵呵

网友:
顯示器維修還要注重頻率的測量,FLUKE系列很多都有
"頻率測量功能",您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2011-07-14):
我也正在選購這些東西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