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分解>數位溫度表 DM6801A 分解與測試
火..

楼主(2010-11-17):
數位溫度表, 可能一般人使用上較少.. 我為何要買這台呢.. 主要的原因在於現在的電子產品愈來愈熱情, 有時在維修時溫度是一個判斷的重要因素, 一個有經驗的維修人員, 可藉由零件溫度來做一些維修時的參考..

以主機板來說吧, CPU 的 VCORE 上下 MOS、南北橋、分頻電路、電源調整 IC, 以及一些 DC-DC 電壓轉換 MOS, 都是很熱情(溫度較高)的, 有些人用手去感測, 不過這種方式很難以數值化, 只是個大概的測試..

所以這次利用團購買了這台數位測試表, 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個人的使用經驗..

談到數位溫度計, 目前大多是使用 K電偶, 簡單的說, 就是利用兩種不同的材質的金屬, 在溫度變化時, 會產生些微電壓變化, 將此感應到的電壓做進一步處理、比較後就能轉換成溫度了..

對熱電偶有興趣的人, 不妨參考以下連結, 內有不錯的說明..

http://zone.ni.com/devzone/cda/tut/p/id/6216

廢話說完了, 先來看看收到的數位溫度表包裝及內容物..

XD, 包裝外盒上下反了, 大家把螢幕倒過來看吧.. Sorry, 內有外盒、數位溫度表本体、K電偶測試器、說明書、產品合格證兼保證書..

數位溫度計(以下簡稱測溫器)的正面圖, 滿簡單的, 有電源開關、HOLD、攝氏華氏顯示、1 及 0.1 解析度按鈕, 另外在粉紅點處就是用接 K電偶測試棒的, 注意有正負之分及電壓限制, 也有防呆設計, 不過這個 K電偶兩個腳位都是一樣的, 兩邊都可插入, 待會會做個測試, 如正負極不對, 會有何現象..

測溫器的背面圖, 紅點螺絲處取下後, 可裝上 9V的方塊電池.. 中間那片板就是立架, 可將測溫器立起來, 方便閱讀..

下圖是拆下該螺絲後, 取下電池蓋及將立架上移的圖示, 紅色點 3 個螺絲拆下後就可將前後蓋分開; 粉紅點就是電池蓋螺絲; 黃色點不用說了, 是用來裝電池的..

拆下來, 分成兩半..

前蓋說明: 6 個綠色點就是面板上的 POWER、HOLD、0.1、1.0、C 及 F 的導電按鈕, 紅色兩個點是用來插 K電偶的, 有兩組, 但這款測溫器只有一組..

來看看電路板正面, 好像很複雜, 但分成幾個區域, 就可簡化了..

右上方的 "大黑豆" 是用來控制顯示的特殊 IC, 下方 4 個紅點 IC, 都是一般的 CMOS 數位 IC.. 下方 4 個藍色點電容是穩壓電容, 供給 IC 及電路穩定的電壓..

上方 3 個綠色點的 IC, 待會會提到, 左上方藍點是 9V 電池的接線端, 下方偏左兩個粉紅點則是 K電偶的插入端, 在此左方藍點的精密藍色方塊型調整電阻, 是和 K電偶串聯聯的, 應該是用來調整輸入幅度之用..

來看看背面, XD, 好多白渣, 電路板都沒清乾淨..

右方粉紅點的條狀(有點像記憶体的接點), 就是用來接到顯示幕的導電棒的, 中間 6 個紅色接點, 看上面的說明, 應該就了解了.. 左方黃點兩個類似夾具的東東, 就是用來夾住 K電偶的測試頭..

再來一張特寫, 在這個電路板有一些小的調整電阻(VR), 我跑了一下線, 都是接到各個 IC 內的.. 不過具体作用, 我還沒研究.. XD

另外 3 顆 IC, 其中上方的是個很普通的電壓比較 IC, 下面兩個查不到相關資料, 可能是廠商特製的.. XD

了解了大概的內部構造, 來測測溫度了..

首先先用內附的 K電偶來測試一下手溫, 將測溫器打開後, 約 3 分鐘(手冊內寫的), 再測手溫, 嗯, 測試的速度滿快的, 不用幾秒, 顯示就穩定了.. 34度, 我那好冷的小手..:-)

前面有提到, 這類測試器, 測試端有分正負極, 試著將正負極接錯, 再測一下手溫, 看到沒, 我的小手更冷了.. 所以還是正負極要插對哦..

下圖是我加購的測試棒, 上面的紅點保護套要使用時拿下, 下方紅點處, 有沒注意到兩個測試端不太一樣, 也就是有防呆設計啦, 正負不會插錯..

OK, 用這個 K電偶測試棒來測一下手溫, 比較一下兩個測試值是否會差太多.. 嗯, 33.9度, 還不錯..

接著, 拿塊主機來測南橋溫度.. 這次在測試時, 待值穩定後, 按下 HOLD 鈕, 以利閱讀.. 注意到沒, 顯示幕上的 H 亮了..

接著測一下 DC-DC MOS(這片主板最熱的部份)上的溫度, 54度, 還好..

----

以上就是我的簡單報告, 請享用..

話說這類儀器, 雖然對維修來說, 可能不是很重要的必備工具.. 不過個人覺得, 它可以讓我們以較正確的 "數值" 來了解溫度.. 如有可能, 個人也建議不妨備一套..

而且, 不論是用來修主板, 其它的應用也很廣, 像測熱風槍、烙鐵溫度, 可擴大它的應用範圍..

另外 , 購入費用, 給大家參考一下:

測溫器 650元
加購的測試棒 450

THKS..

歡迎有興趣或有疑問的人, 大家一起討論.. 這才是我花不少時間 PO 此文的主要原因..

楼主:
補兩張圖..

圖一:  原廠所附 K熱電偶及加購之 K熱電偶, 右方是原廠的, 左方是加購的

圖二: 原廠 K熱電偶感應器特寫

网友:
下圖是我加購的測試棒, 上面的紅點保護套要使用時拿下, 下方紅點處, 有沒注意到兩個測試端不太一樣, 也就是有防呆設計啦, 正負不會插錯..
引用 网友A:

話說,我加購的90度電熱偶,我好像拿起來看了標示後,接著把它插反了,量的時候才發現超低溫
呆到連防呆都防不住......

网友:
真是專業,不僅解說明了清楚,,想必維修更高桿,,謝謝

网友:
cr大大辛苦ㄌ
讓我們對數字溫度計認識更深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一個沒看到 順興保固 的貼紙...小心你會被順興偷k喔..

楼主:
回復  cremaker

    這一個沒看到 順興保固 的貼紙...小心你會被順興偷k喔.. ...
引用 网友B:

還有在啦, 只是破了.. XD..

順興大, 再給我一張..

网友:
吃火鍋時.....嗯...滾了,肉可以下鍋涮啦

修電腦時....嗯....燙了,北橋燒掉啦..

傷風感冒....嗯....燒了,今天麻麻不讓我出去玩

買燒仙草....嗯....不燙,老闆~你的燒仙草一點都不燒

以上就是數位溫度計的幾項實用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那個螺絲孔上,被鑽破了

順興大:哼,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拆,就給你貼在螺絲孔上面!!

a471大,你少了一個...........拿來量基礎體溫

网友:
a471大,你少了一個...........拿來量基礎體溫
引用 楼主:

偶發明的偶發明的
在底下那帖21樓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9%9B%BB%E8%A1%A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偶不素跟泥說那樣會量出人命嗎?

网友:
偶發明的偶發明的
在底下那帖21樓
引用 网友C:

嗯....很好!!   說到這個,您不說大家應該都忘記問了
從1月底到現在11月了,時間也過了很久了...
是不是雷大應該要來篇"溫度表量測基礎體溫的準確度探討"?

ps.延伸討論篇名   1.驚異!!新用途,溫度表也能量基礎體溫...
                          2.殘念!!溫度表量測基礎體溫讓我做爸爸...

楼主:
回復  pchappy

在那個螺絲孔上,被鑽破了

順興大:哼,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拆,就給你貼在螺絲孔上面! ...
引用 楼主:

好笑..

我也有想到這個用法, 但不敢 PO 來, 我想一定有人會 PO.. 果然..

不過說實在的, 這種測試棒構造不太適合.. 因為有點尖銳.. 怕引起 "破皮"..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麼是基礎體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放鼻孔試試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據雷大的能力。應該是可以寫成論文架構才對。
給他一個月文獻找一下,應該在聖誕節前,我們就能看到論文初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推算排卵期的方式,逃兵大,雷克斯大,順興大都很有研究
排卵後,黃體素分泌增加,體溫會有些微變化,約略上升約0.6度.
網路上查詢有比較詳細的解釋,一般是想懷孕的才會去量這個!!

回复 网友E:
文獻還有實例結合,真是讓人期待的雷大論文

网友:
套句一路的話:有蛋喔!
想懷孕不想懷孕的都可以量
由於本研究涉及活體實驗
國科會光會補助一些尖端產業相關議題
雷克斯想申請經費買比較鈍的仿真測試棒
在重要時刻李代桃僵做實驗
最終還是申請不通過而受阻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種回覆法根本就沒去做文獻研究。
那個不叫仿真測試棒,它的專業術語叫做"載具"。
你這樣唬哢。。。。想不想畢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http://www.obsgyn.net/info/general_obs_bbt.htm
第三點........
想避孕的用這種方法會被"時間差攻擊"喔

逃兵大說的.......會出人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甚摸
逃兵大,雷克斯大,順興大都很有研究
偶覺得晚安大大研究最深
連題目都定好了
補幾個數據後
整理一下就可以發表了

网友:
請教可測量溫度範圍到幾度??

网友:
阿勒~~~這一群超會扯東扯西的....居然還有辦法扯出人命來.....
那個貼紙....都被弄破了....也沒辦法給了阿....

溫度測量範圍最高約550度至600度之間
低溫為-40度

電表本身支援到1300度...不過...那要電熱偶有支援

网友:
原來我們這還有群婦產科醫學會的會員藏身此處開研討會.....

W大~~~我們這樣會不會被醫師公會圍毆阿?

範圍搞太大了....連弄出人命都在這討論,萬一那些醫院沒錢賺肯定砍了我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基本上,我們只討論這個設備的"規格",我們並沒有討論它的"使用"方法。
這是不同的喔。教人使用,是會被告上法院的。
不信的話你看以下的報導。

護理員才能教刷牙?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118/11/2hdjl.html
衛生署公文,質詢署長楊志良,因為公文上竟然明文規定,只有護理人員可以示範教人如何刷牙,會這麼問,是因為有牙醫助理,因為熱心教導病人刷牙,竟然被人一狀告到有關單位。

以此類推。我們只能討論"規格",不能教人怎麼"使用"它。
已知第14樓的 cremaker 說到會"破皮",是不正確使用部位才會造成。

网友:
回復  pchappy

在那個螺絲孔上,被鑽破了

順興大:哼,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拆,就給你貼在螺絲孔上面! ...
引用 楼主:

原來被.... 順興大一定會說 這死小孩給我弄破了...下場就自己看著辦吧= =

网友:
回復  a471
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推算排卵期的方式,逃兵大,雷克斯大,順興大都很有研究
排卵後,黃體 ...
引用 楼主:

    這個嘛...如果要用這東西去量基礎體溫...請問是應該戳那裡咧? @@ 啊 順興大 你的說明書沒附上使用方式說明啦 小心消基會找上你....

网友:
回復  a471

    嗯.....基本上,我們只討論這個設備的"規格",我們並沒有討論它的"使用"方法。
這是不同 ...
引用 网友E:

   這新聞的時機還真是剛好阿.....

楼主:
原來被.... 順興大一定會說 這死小孩給我弄破了...下場就自己看著辦吧= =
引用 网友B:

XD.. 剛才回來, 就聽到耳癢癢的, 嘿嘿, 有人在罵我..

我不是死小孩, 我是死老猴..

不過言歸正傳, 這台反應的速度, 超過我的意料之外, 原本會以為很慢的..

不到幾秒就 OK 了..

不過順興大的那台 "兩溫的", 真的速度慢到很可怕.. XD

网友:
感謝大大詳細的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