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第一次接觸LCD 請教奇美 CT-730D 暗屏之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11-17):
首先拜讀了諸位先進的講解與實例.....大約初斷如下:
一台CT-730D有圖像可顯示(用手電筒照示),但開機後約3~4秒背光有閃一下即滅。判斷高壓方面。
處理方式如下:
1.外置電源正常(接上負載測量)。2.高壓版之升壓器補焊過(及附近電容晶體)。
請問諸先進,接下來(懷疑保護動作啟動)如何繼續??  請諸位先將燈管之問題排除,因無現貨可測試。
PS:1.如燈管壞掉1.2隻會啟動保護嗎(此機有4管)?
       2.題外話。AD板上之主控制晶片,會產生高熱(約60~70度。手測)此現屬正常嗎?
請不吝賜教。在此先謝謝諸先進!

网友:
PI大大您好,不知道您手上有沒有19V的變壓器可以先試試看;可先排除變壓器造成的問題喔!!

网友:
測量INVERTER板上OZ960或是OZ964的第3腳,此腳為
PWM控制IC的ON/OFF信號,電源開關啟動時此腳大約
會有DC 5V的電壓,如果瞬間有5V電壓,但是隨之電壓降低,
那麼就是主板故障,如果5V電壓上來,背光一閃即逝,5V電壓
還是保持,那麼就是INVERTER的電壓或是電流保護動作,
此時可將維修方向放在INVERTER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此問題是最好解決之方式,所以第一個就先抓此問題,雖然無新品替代,但此台是別台可正常工作之電源,且測量過~謝謝解問!

网友:
可以先補焊背光電路輸出端焊點,看看是否會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海大解答...今晚回去再測試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此也先謝謝版大之解答!回去之後再補焊加強

网友:
看你的狀況我覺得是燈管壞了,先用其他高壓版測一下燈管,因為燈管故障1支就會導致高壓進保護。

楼主:
經過測量腳3正常有開啟背光控制。
腳5也正常(原本以為工作電壓為19V呢)。
應該可確定是進入過壓或過流保護了(應屬電流保護)。參考郎大所給之網站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8%83%8C%E5%85%89
http://www.zhenfengdz.com/Article/Tv/28364.html
請問諸先進我要如何繼續找出出錯之部分?
如我要如文中所示,用電流表短路,應用AC檔抑或DC檔(我看不出我的版子回到腳9的電壓是否有經過整流)。在此再請教先進:
1.。靠圖左邊的3顆小變壓器有何作用?
2.在升壓器的二次側裡,一邊接一個燈管,但另一端空接的用意是?(是否能找到構造圖,因我也搞不清楚一次側的結構)。
在此再次謝謝!!

网友:
1.三顆小變壓器是燈管回授電流偵測使用,若有斷線也會造成無法偵測回授電流而跳保護
2.二次側的另一端在一次側接點處,所以二次側另一隻腳會是空腳,但要看變壓器設計

另外AD晶片會產生高熱,最好檢查AD上各穩壓IC輸出電壓,這類奇美AD若是少1.8V則晶片容易高熱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此先謝謝版大~
先向朋友借一片相同型號之高壓版試機,工作一切正常(確定出在此版上)。
1.經過交叉比對,一切無異。真的找不出來?!
2.尤其順著腳9之線路圖,一路量查,真的不知再如何下手?
PS:非常納悶一件事,當我量腳3之控制電壓時,數位式電表為(4.92V);指針式卻為(3.2V)。為
        何會有此差異??可確定皆為正常良品(另測其它電源,非本機版)。???

网友:
負載效應的問題,電壓檔下指針表內阻會較數位表小,在一些狀況下測出電壓會有出入

換上正常的背光電路板後AD還會出現高熱嗎?

网友:
關於樓主的問題,要排除燈管故障,其實應該先檢查燈管是否正常,才能判斷是否為高壓跳保護的主因才是正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抱歉~高壓版已還友人,忘記注意此問題。(不過友人的AD版有加裝散熱片耶)。請問版大此顆晶片大約溫度是?(我有儀器可測)。
再來最高興的事,我應該找到故障點了,就是圖上左邊那顆升壓器  ,他二次側(供給燈管的輸出兩端),已與一次側(接地)斷線了...  (還是要先謝謝版大提供的原理)。不過我卻無法找到此良品???是否煩請告知何處可尋得??
PS:請問在圖2小變壓器下方哪兩顆類似電晶體(CR4,CR6)是何元件?它的Datasheets找不到(應如何搜尋)?
在此先謝謝版大的不吝賜教!

网友:
PCB編號CR的元件是雙包裝二極體,常用於背光電路燈管電流回授偵測電路中,要看上面的編號查詢SMD代碼方可知道其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請教:
1.AD上之控制IC大約溫度?
2.那顆變壓器找的到良品嗎?
謝謝!!

网友:
1.抱歉,未確實測量過,不過不應該會燙手(不能接觸程度)
2.因為外型一樣,接腳也不一定相同,最快是找相同廢板來拆或是換新板

网友:
可以找代用的高壓板來代用,不過目前只有兩燈小口的U型板可代用,需犧牲兩個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