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9LD 畫面左右超出去了, 看不到

楼主(2010-11-17):
請問怎樣調整.

网友:
這個有可能是零件問題.
檢查一下水平晶體週邊的高壓塑膠諧振電容,看有無冷空焊或是容質變質現象.

网友:
這個有可能是零件問題.
檢查一下水平晶體週邊的高壓塑膠協振電容,看有無冷空焊或是容質變質現象. ...
引用 网友A:

小國大請教一下..

以前在單色電腦螢幕中, 我發現有些螢幕也會有此現象, 那時我是去調CRT金管的偏向線圈, 這樣正確嗎?

有時真的可以解決問題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彩色CRT的狀況是,如果偏向線圈位置跑掉會同時有色偏雜色塊現象,可是這台沒有.
更重要的一點是,這型使用所謂免調管,即偏向線圈部分完全固定,無收斂環,無調整點,故偏向線圈問題可忽略之.

楼主:
這個有可能是零件問題.
檢查一下水平晶體週邊的高壓塑膠諧振電容,看有無冷空焊或是容質變質現象. ...
引用 网友A:

    喔,,,,有這樣啊...
以前遇過一台大陸產的KONKA, 這種問題, 依照他們的建議, 進工程模式調整就搞定.

原來還以為PANASONIC可以一樣這樣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進工程模式處理也是可以的,PANA這型有工程模式.
可是在以前曾遇到過的同系列機種此狀況以電容空包焊居多,所以才會先建議檢查諧振電容.
因為如果那兒有問題沒解決,超出工程模式可調整之範圍,叫出工模來調也沒用.

楼主:
回復  xiaolaba
進工程模式處理也是可以的,PANA這型有工程模式.
可是在以前曾遇到過的同系列機種此狀況以 ...
引用 网友A:

    ha,,,,, 沒有開蓋之前, 希望先試用工程模式, 因為是家人修過後送來的.
它附帶的遙控器是 RC-F32K/B27K/103K, 不知道是雜牌還是原廠的

网友:
水平旁邊有沒一塊站立的小基板?,如有的話把上面的兩顆可變電阻換掉,5k跟10k VR

楼主:
水平旁邊有沒一塊站立的小基板?,如有的話把上面的兩顆可變電阻換掉,5k跟10k VR ...
引用 网友D:

    謝, 可能要下个月才能回去搞

网友:
同一樓上說法不過基板形式是否不同再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