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新手,怎麼我用BGA返修台,不能把VGA CHIP,弄出来的?
火..

楼主(2010-11-17):
怎麼我用BGA返修台時,不能把VGA CHIPSET,弄出来的?可有那位可以教教路了??

我下面发熱磚用上200度,上面紅外線用上240度,

网友:
天啊€~~新手就有返修台!!!!
太強了吧@@"

可以拍個照來看看嗎?
另你的問題有很多資料可以看~就看你有鉛無鉛的溫度不同,還有問溫度到很容易就下來啦!

网友:
新手就有返修台!!!!

應該是上面的溫度不夠,下面的溫度太高。前不久剛好有舊文討論到,你可以去看一看。

网友:
溫度的掌握, 時間的長短控制..

即使使用返修台, 也要注意這兩項..

多練習個幾次, 就抓到要領了..

另外, 現在的顯示卡多是 RoHS 的了, 一般要比傳統銲鍚多個 60-70 度, 你的溫度會不會太低了..

楼主:
我的返修台是很便宜的貨色,在對岸買的,港幣2000多元,我可以發個照上來的,
什麼有鉛無鉛??怎去分別??

网友:
港幣2000多就有紅外線,真是值得啊!!!

网友:
我的返修台是很便宜的貨色,在對岸買的,港幣2000多元,我可以發個照上來的,
什麼有鉛無鉛??怎去分別??n_098 ...
引用 网友A:

有關 RoHS 的資料, 可參考維基上的說明:

http://zh.wikipedia.org/zh/%E5%8 ... 6%E6%8C%87%E4%BB%A4

期待你的返修台說明及圖片哦..

网友B:
偷偷放上來~看看吧~~

网友:
那個紅外線返修台台幣16000很難用買過都說被騙了

网友:
那個紅外線返修台台幣16000很難用買過都說被騙了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 所謂難用是指? 溫度不好控制嗎? 還是..

另外, 我想, 按照市場法則, 使用的人多了, 加上產品成熟、時間久了, 價格一定價降下來的..

相信有一天, 能低到業餘維修人員也可接受的程度.. 期待..

网友:
那個紅外線返修台台幣16000很難用買過都說被騙了
引用 网友C:

我在拍賣網上有看到一台一萬五的,可能就是這一台吧!(沒看到其他有差不多的東西)

對工具特性不熟也有可能會對工具誤解。我覺得這個成份很大。
為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至少會比架土炮好用。況且,只要溫度能到,就只有熟悉溫度的控制而已吧!
(當然愈貴就要愈簡單愈方便,像是全電腦控制。不是的話,只要溫度能到就多練練吧!)

楼主:
溫度的掌握, 時間的長短控制..

即使使用返修台, 也要注意這兩項..

多練習個幾次, 就抓到要領了..

另外,  ...
引用 网友D:

    我試過把顯示卡燒壞了,紅外線用了270以上閃了7次,下面200,拆出来的芯片起了泡泡~~我棍應該是壞了~~

网友:
我試過把顯示卡燒壞了,紅外線用了270以上閃了7次,下面200,拆出来的芯片起了泡泡~~我棍應該是壞了~~: ...
引用 网友A:

嘿.. 這也是必經的歷程啊..

我燒壞的至少有 3-4 片..

不過我只有熱風槍, 是使用熱風槍來加銲或拆 BGA..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 就閉著眼睛也行.. 開開玩笑..

不過, 真的, 你多試幾次, 很容易抓到要領的..

楼主:
你們給我下載的東西真的有用,我得益不小~因為我真的是一個初哥,我想還會有很多的問題,希望各位[大大]可以給予一些指導,

楼主:
我的BGA返修台是這樣的~很簡單,可以給予一些經驗,心得嗎????????

网友:
我的BGA返修台是這樣的~很簡單,可以給予一些經驗,心得嗎????????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有買一台!!當天退貨~~
用久眼睛會壞掉!!下次要買先問問!!

网友:
我試過把顯示卡燒壞了,紅外線用了270以上閃了7次,下面200,拆出来的芯片起了泡泡~~我棍應該是壞了~~: ...
引用 网友A:

加熱速度太快吧!

大概連加熱曲線都不知道,一次把溫度調到位吧!
紅外線加熱速度很快,要學著控制一下。熱度要傳也是要時間的。

网友:
好可愛唷,可以計畫買一台來煮咖啡,挖來亂耶

楼主:
加熱速度太快吧!

大概連加熱曲線都不知道,一次把溫度調到位吧!
紅外線加熱速度很快,要學著控制一下 ...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次成功是這樣的,一開始,底的溫度是由100慢慢升上到200,才把紅外線開始,起初,紅外線是170,閃兩次,升上200,閃兩次再升上240~270,閃到芯片拆下才闭機

网友:
好像已經抓到一點訣竅了。底部的溫度可能調到160就行了,用點時間(十分鐘吧!)傳熱給板子後再開紅外線加工。紅外線的加熱曲線也不對,去看一下pfulliu大發的舊文吧!

看吧!掌握到訣竅就辦到了。

网友:
紅外線磚的加熱速度慢,所以底部加熱時間要設定好.
同時不要以為看不到光,就輕視紅外線的力量

楼主:
今天,我返修了一台,虛焊的vga chipset.但是不是拿出來番接的那種,只返吹,成功了,

我一開始是以底盤60度,慢慢加熱至170度,大約20分鐘,再用熱風槍以;350度打圈吹了約3分鐘,停機.等它冷卻,再安裝,上機,成功了.我的第一次,~

网友:
哈哈哈~~~恭喜了。

楼主:
到是聽了你們的見解,再一試,簡單的實驗,真是可行,謝謝各位~

网友:
恭喜你成功了

网友(2011-01-20):
真是資本雄厚,一上來就殺返修台來玩了
粗工還停留在海尼根迷思n_015|
上下加溫不能太快,太快會變成表面溫度過高內層溫度不夠的溫差,起泡就成了理所當然的物理現象n_006|
慢慢加溫就是要把溫度傳達到內層(雖然只是薄薄一片,但是表面跟內層的溫差還是存在)

网友:
以前144支腳的IC,一支60W烙鐵就可以搞定,BGA還沒拆過,單靠烙鐵,不知可不可行,有人有這樣拆過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應當是不可行,至少要用熱風槍。

因為烙鐵頭的溫度很高,而且面積太小,造成局部溫差太大,應當是不行。
再則,烙鐵頭的溫度夠,但總熱量不夠,拆不下來。

其實要玩BGA下面的火的角色也是極為重要,甚至可說「很關鍵」。

网友:
回复 网友F:

如果只是單純要拆下BGA的話,粗工試過好幾次一個方法:用熱風槍單純加熱BGA的底部背面板就可以解下來了(不用直接在BGA表面加熱),這樣還可以確保被解焊下來的BGA的完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先前我有用爐火烤過,能拆下東西。很怪的是,火直接接觸板子也沒有烤焦。
為什麼我不知道,因為我也想試試電路板的特性。所以直接用火烤,順便拆點東西。

直接從底部加熱拆東西是比用熱風槍從上面吹要好。
在下方加高熱得看下面有無零件而定,有貼片零件就小心點。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有試過用黑晶爐在下面烤(開第4段,烤個5~8分鐘)
然後上面用熱風槍吹,很快就拆下來了......
而且拆下來非常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我以前用的熱風槍是沒有溫度調整的,不知兩位使用的是可以調整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是手持式工業用熱風槍吧!

要修電子類的要去買850熱風槍。一般使用還可以,不算方便,但沒有又不行。
850熱風槍要搭配罩子會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是手持式工業用熱風槍沒錯.

850熱風槍沒用過,很久以前待的公司,有一種好像是烙鐵和熱風槍結合的,可選不同的烙鐵頭,拆IC很方便,因為感覺很貴,所以都沒買.

查了一下850熱風槍,好像與我們以前的公司買的類似,不知是否相同,最多能拆幾支腳的?
http://www.200e.idv.tw/new_tools.htm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上拍賣網找。不用那麼貴。

至於拆多大嘛!!這得看情況。我先前有說過了:一般使用還可以,不算方便,但沒有又不行。
沒有風罩的話,拆多大看自己的技術;有風罩的話,最大好像可以到45X45mm,夠可觀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粗工使用塞克852D+ 獨立數顯溫控熱風槍烙鐵雙工台,大概2千有找零(不貴吧)
烙鐵頭就看個人習慣以及用途選購囉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03791030
這網址給您參考~不過這個網址賣的是220V,粗工的是110V!

网友:
回復  scottwang

粗工使用塞克852D+ 獨立數顯溫控熱風槍烙鐵雙工台,大概2千有找零(不貴吧)
烙鐵頭就看個 ...
引用 网友G:

這台好像跟我以前用的類似.
請問你有附件攤開的照片嗎?

网友:
溫度準不準也是關鍵,顯示270搞不好已經300多了...
施工前最好還是量一下溫度準不準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你,感覺那個出風口很小,使用還是要靠技術啦.

看看以下專業的維修台,還可以喝杯咖啡等待,專業又有量的維修,真的有需要,只是肯定非常不便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 ... =PL7F702D9DECF5B1C5

网友(2011-04-23):
真好都那麼有錢可買紅外線返修台..很想買手頭很緊..買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放上來~看看吧~~

謝謝水大的“秘傳”。

网友(2011-06-11):
對我這新手來說.太高深了........